STM32的SDIO读写数据问题

楼主(2011-10-14):
小弟用stm32的sdio通讯方式的4b的DMA,对sd卡的初始化都能通过,调用库里的对单个数据块的读写也能成功,并且读写数据正确,但是调用库里的多数据块的读写时,写入的数据读出来都是乱码,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急啊!

楼主:
原来是我把数组弄错了SD_WriteMultiBlocks(0x00, Buffer_MultiBlock_Tx, BlockSize, NumberOfBlocks)和SD_WriteBlock(0x00, Buffer_Block_Tx, BlockSize)数组不同一个是Buffer_MultiBlock_Tx别一个是Buffer_Block_Tx,我把读写单个数据块改成读写多个数据块时,依然是对Buffer_Block_Tx操作,当然出现乱码了。       现在调通后又发现一个问题,我用pc通过调试助手向stm32的串口1发送数据,串口1收齐1024字节后写入到sd卡中,我再对单个数据块写时没有问题,一次发送1M大小的数据都能存到sd卡中,但是换了一次写两个数据块时就出错,发送三四百K大小的数据,发送完后程序就重启,我在每写两个数据块后喂一次狗还是没解决,望版主和高人指点一二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楼主:
对了,我问一下啊!在没有移植文件系统的话,对sd卡按库里给的函数读写大容量数据比如几十、几百M,读写sd卡是不是很容易出错啊????望各位DX支持下

网友A(2011-11-23):
是你自己把数组弄错了?

网友B(2012-04-09):
您好!我现在急需做SDIO控制SD卡,您用的例程能发给我一份吗?QQ540812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