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FPGA设计中为什么多采用D触发器的结构

楼主(2011-10-14):
(无正文)

网友A:
看一下数据手册,看看底层架构,FPGA其实就是把时序逻辑用LUT+DFF实现了

网友B:
lz的意思应该是为什么不采用其他类型的触发器呢?
非要用D

网友B:
数字电路课程里面应该有一章专门讲触发器,各种触发器的优缺点比较什么的
不过早忘了
隐约记得D有很多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非要用D,是为什么大多用D,D在FPGA里面有什么优势?

楼主:
4# AutoESL 我想知道的是这跟FPGA什么关系

网友C:
D触发器其实就是把数据寄存一下,然后在下一个时钟周期里面继续处理
基本上所有现在的数字电路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B:
D有很多优势的话,用D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要先理解一下各种触发器的特点才能进行比较吧,然后再根据FPGA的特点,才知道为什么D更适合用于FPGA里面

网友A:
在时序电路、ASIC设计、PLD设计里,DFF都是默认的同步时序触发原件,只有在异步系统才会考虑其他的实现形式,FPGA开发默认同步触发,所以就采用DFF,应该就是这样吧。

网友D:
楼上正解,D触发器是时序逻辑的基本电路单元,其它时序触发器都可看成它的衍品。

楼主:
11# sibaidong 我总结了一下上面的回复,我觉得应该是FPGA的底层是用DFF实现的,DFF是FPGA的基本单位。在设计中使用DFF可以直接调用FPGA的基本模块,这样效率较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时序逻辑单元中,D触发器是逻辑功能最简单的触发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啊

网友G:
其他触发器  都可以用DFF 来构成,
那么只有 LUT + DFF

网友H:
其他触发器  都可以用DFF 来构成,
那么只有 LUT + DFF
引用 网友G:

嗯,这个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