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散热问题

楼主(2011-10-14):
LED的散热问题,大家谈一下。

网友A:
将散热片安装在MOSFET上

网友A:
当电路板上有多个器件发热时,解决的办法是使用风扇

网友B:
使用小电流的LED

网友C:
普遍的做法 还是加散热片吧

网友D:
大功率的要水冷。

网友E:
这是个现在还没有有效解决方法的问题

网友F:
1# 工具书 画板时满足一些距离的情况下尽量大面积铺铜

网友G:
楼主应该提供更详细的相关信息。

网友H:
智能亮度控制,温度控制

楼主(2012-12-10):
不错,还没有说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