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和AT89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14):
AT89S和AT89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大哥,去看AT的命名规则啊,或者找两份datasheet比较一下

楼主:
c表示CMOS不支持ISP
S表示支持ISP(在系统编程)不用从电路板上卸下即可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

网友B:
C 表示老的工艺CMOS !
S 表示新的工艺TTL 和 COMS 工艺的结合体 !

网友C:
楼上的回答有意思

网友D:
学点知识,谢谢。

网友E:
AT89S.......可以用SPI(记得应该是吧)总线下载程序,还可以自己做一个USBASP下载线
AT89C.......要下载程序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F:
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G:
好像用起来就是支不支持ISP

S的支持
C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