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刚买了个无刷电机的风扇,还有一个电调,我现在把他们接起来,接到控制芯片的三根线没接。直接上电源(12V3A的电源),风扇没转,但有响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网上资料说,三根控制线不接,只会维持最大转速,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我用的是新西达的电调,这个应该不少人用过吧。输入控制我直接用5V不知道行不行,还是说一定要用脉冲。
三根线的接法是黑色接地,红色接5V,白色没接(控制线)。

网友A:
其实不一定,三根线中有个是风扇转速信号一根是给风扇控制转速的信号,有的风扇转速控制信号接地时才会跑全速的,有的是悬空跑全速,你可以吧这个信号线接地试试!

楼主:
接地也没反应,也没响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