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款2.5A电流的LED驱动芯片

楼主(2011-10-14):
输入电压3~4.5V
输出电压1.5~6V
输出电流最大2.5A,实际长期工作在2A
有PWM调光功能

应该是Buck-boost模式

求推荐,驱动芯片最好,控制芯片+外接MOS也可以

网友A:
集成的Buck-boost芯片估计做不到3V-6V/2.5A
建议选控制芯片+外接MOS(不过Buck-boost控制芯片带PWM调光功能的芯片好像没有)

网友B:
输出这么小的电压?好像没有,我把我们做的型号给你看一下,有需要可致电或加QQ
常规降压型单片直流电源变换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开关频率        电压版本        封装类型
XL2576        4.5V ~ 40V        3A        52KHz        Adj (1.23V)/3.3V/5V/12V        TO263-5L/TO220-5L
XL2576P        4.5V ~ 40V        2A        52KHz        Adj  (1.23V)        SOP8-EP
XL2596        4.5V ~ 40V        3A        150KHz        Adj (1.23V)/3.3V/5V/12V        TO263-5L/TO220-5L
XL1507        4.5V ~ 40V        3A        150KHz        Adj (1.23V)/3.3V/5V/12V        TO252-5L
XL1509        4.5V ~ 40V        2A        150KHz        Adj (1.23V)/3.3V/5V/12V        SOP8L
常规降压型高效率单片直流电源变换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开关频率        电压版本        封装类型
XL1410        3.6V ~ 18V        2A        380KHz        Adj (1.22V)        SOP8L
XL1583        3.6V ~ 23V        3A        380KHz        Adj (1.22V)        SOP8L
XL1513        3.6V ~ 18V        2A        380KHz        Adj (0.8V)        SOP8L
XL1530        3.6V ~ 18V        3A        380KHz        Adj (0.8V)        SOP8L
降压型大功率高效率单片直流电源变换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开关频率        电压版本        封装类型
XL4003        5V ~ 32V        4A        300KHz        Adj (0.8V)        TO252-5L
XL4005        5V ~ 32V        5A        300KHz        Adj (0.8V)        TO263-5L
XL4012        5V ~ 32V        12A        300KHz        Adj (0.8V)        TO220-5L
升压型大功率高效率单片直流电源变换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压        最大开关电流        开关频率        电压版本        封装形式
XL6007        5V ~ 32V        42V        2A        400KHz        Adj (1.25V)        SOP8L
XL6008        5V ~ 32V        42V        3A        400KHz        Adj (1.25V)        TO252-5L
XL6009        5V ~ 32V        42V        4A        400KHz        Adj (1.25V)        TO263-5L
XL6010        5V ~ 32V        60V        5A        180KHz        Adj (1.25V)        TO263-5L
XL6011        5V ~ 32V        42V        6A        180KHz        Adj (1.25V)        TO220-5L
XL6012        5V ~ 48V        60V        6A        180KHz        Adj (1.25V)        TO263-5L / TO220-5L
升压型大功率高效率LED恒流驱动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压        最大开关电流        开关频率        恒流设置        封装形式
XL6003        5V ~ 18V        32V        2A        400KHz        Adj (0.22V)        SOP8L
XL6004        5V ~ 48V        60V        3A        400KHz        Adj (0.22V)        TO252-5L
XL6005        5V ~ 32V        42V        4A        180KHz        Adj (0.22V)        TO252-5L
XL6006        5V ~ 48V        60V        5A        180KHz        Adj (0.22V)        TO263-5L / TO220-5L
降压型高效率LED恒流驱动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开关频率        恒流设置        封装形式
XL3002        5V ~ 32V        30V        1.5A        260KHz        Adj (0.24V)        SOP8L
XL8002        12V ~ 80V        60V        1A        PFM        Adj (0.1V)        TO263-5L
高压市电单片高效率LED恒流驱动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输出LED串联        最大输出电流        开关频率        恒流设置        封装形式
XL5002        80V ~ 400V        1 ~ 8串        0.5A        PFM        0.1V        SOP8L
自带恒压恒流环路的降压型单片车充专用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开关频率        恒压设置        恒流设置        封装类型
XL4011        4.5V ~ 40V        1.2A        150KHz        Adj (1.235V)        0.155V        SOP8L
XL4001        4.5V ~ 40V        2A        150KHz        Adj (1.235V)        0.155V        SOP8L-EP
XL6002        4.5V ~ 40V        2A        150KHz        Adj (1.235V)        0.155V        TO252-5L
XL4002        4.5V ~ 40V        2A        52KHz        Adj (1.235V)        0.155V        SOP8L-EP
XL4101        4.5V ~ 40V        3A        150KHz        Adj (1.235V)        0.155V        TO263-5L
XL4102        4.5V ~ 40V        3A        52KHz        Adj (1.235V)        0.155V        TO263-5L
自带恒压恒流环路的高效率降压型单片车充专用芯片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开关频率        恒压设置        恒流设置        封装类型
XL2001        8V ~ 30V        2A        180KHz        Adj (0.8V)        0.8mA*Rcs        SOP8L
XL2003        8V ~ 30V        3A        180KHz        Adj (0.8V)        0.8mA*Rcs        SOP8L-EP
XL2004        8V ~ 30V        4A        180KHz        Adj (0.8V)        0.8mA*Rcs        TO252-5L
高压双通道降压型单片开关电源芯片(Ebike控制器供电)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开关频率        通道一输出        通道二输出        封装类型        技术资料
XL7001        24V ~ 56V        0.5A        100KHz        12V        5V        SOP8L-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