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电阻和电容是滤波用的吗,它们是怎样起作用呢

楼主(2011-10-14):
如果没有电阻和电容就是一个简单的跟随器,它们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snubber network
阻尼吸收,带容性负载的时候,避免振荡的,具体adi有个**AN-732

楼主:
谢谢指教,真佩服你们这些高人,能记这么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赶上你们

楼主:
再请教下,连在运放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2.21k电阻还可以说是平衡输入电流,电容是什么用也没有,增加成本除外。

网友C:
RC接在输出端和反相端构成运放的反馈回路,构成反馈的低通滤波器,降低反馈回路的高频增益,避免运放的高频自激振荡.

网友D:
5# maychang 为什么如此说呢?

网友B:
7楼:
本来就是如此。
理想运放输入端输入阻抗无穷大,亦即没有电流输入,因此R18C20上面没有电流,也就没有压降。换言之,不可能起什么“降低反馈回路的高频增益”作用。
R23C21接在运放输出端,因运放存在负反馈,输出阻抗极低,这两个元件同样是什么作用也没有。
在5楼的回复,我说“2.21k电阻还可以说是平衡输入电流”,这仅仅是对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OP-07的输入偏置电流相当小,此电阻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计算一下即可得知。

网友E:
表示不理解maychang大哥的说法。 比如普通的比例运算电路, 按你上面的说法, 反馈电阻上面就没有电流,反馈也不起作用,那也没办法实现比例运算功能了呀~

网友B:
9楼:
仔细对照首帖图和你所说的比例运算图,看看有何不同,或者是完全相同。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哦 明白了哈 他的这个图里面放大器的反向端没有接地。
如果它接地了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有抑制高频震荡的作用了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B:
那运放接成跟随器算不算反馈?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那个必须算~

网友B:
11楼:
不是运放反相输入端“没有接地”,是运放反相输入端“没有通过电阻接地”。
运放反相输入端如果接地,运放就成了开环工作了。
正是运放反相输入端到地的电阻(图中没有这个电阻)与C20R18共同改变了频率特性,降低了放大器高频增益。

网友B:
12楼:
首帖的图就是跟随器。

网友G:
R18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输入端必须要有直流通路——当然,也可以采用直接短路的方法进行负反馈。

原理上,R18确实是平衡输入电流或使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相等。至于说器件的偏置电流小就可以完全忽略,我看是靠不住的,因为再小也可以进行某种比例的“再分配”。

网友G:
亦即,不应当以电流小作为忽略的理由

网友H:
elec921赞同ic921,我们都是921帮的,921是“985+211”的缩写。谢谢~!
本人曾遇到过正品TI的OP07  Ibias参数偏向MAX的情况,但是电路中接的电阻是M级的,所以出现问题。ADI的OP07一贯很好。谢谢~!

网友G:
哈哈,“921”有很多美好的说法,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毛主席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了,只是当初起ID时没想到而已……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网友I:
中国人民从此都跪在这个杜夫民贼人民大灾星脚下了。

网友C:
假设反向端输入电阻为Rin,
那么从输入端到反向端的传递函数为H(jw)=Rin*C20*jw/(1+(Rin+R18)*C20*jw)
|H(jw)|=Rin*C20*w/sqrt(1+(Rin+R18)^2*C20^2*w^2)
-3db截止频率为1/(2*pi*(Rin+R18)*c20)
如果输入电阻为1Mohm,那么截止频率为1.5915Hz.
可见这是一个高通滤波器,也就是频率越高,反馈越大,放大倍数越小,从而起到降低高频增益的作用.
按maychang的说法,只有理想的运放才能认为虚短虚断的,如果运放的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这个电阻电容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J:
我觉得有必要,这是OP284的datasheet上截屏下来的

楼主:
多谢高人们的指教,再讨论中找出问题再解决问题,学习的好方法

网友K:
具体分析哪一个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