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像继电器一样的开关IC,小体积元件之类的

楼主(2011-10-14):
在电流检测是,,采样电压过大不能大于5V,,所以想用继电器跳闸,,当电压>5V时  继电器断开,,采样小电阻送AD,,,,,但是光耦,三极管类的会影响AD转换,,,有没类似继电器物理关断的东西   体积要小

网友A:
干簧继电器

网友B:
干簧管继电器是一种磁敏的特殊开关,也称干簧管。它通常由两个或三个软磁性材料做成的**触点,被封装在充有惰性气体(如氮、氦等)或真空的玻璃管里,玻璃管内平行封装的**端部重叠,并留有一定间隙或相互接触以构成开关的常开或常闭触点,当触点受到磁力作用时会闭合或断开。

网友B:
干黄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的磁场直接磁化舌**式触点开关,并让其产生接通或断开动作的继电器。干黄继电器雨电磁继电器比较,最大的特点是触电完全密封,由于它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巧·动作速度快·灵敏度高·工作稳定·触电寿命长等优点,所以在各种微电子检测·自动控制·通信和遥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干簧继电器由干簧管(全称:干式舌簧开关管)和驱动线圈两大部分组成。干簧管由2片(或3片)既导磁导电又具有良好弹性的铁镍合金“舌”样**构成,舌**的触点部分通常镀有贵重金属(如金·铑·钯等),以使其接通后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由于包括触电在内的舌**被密封在充有氮气等惰性气体的玻璃管内,既有效防止外界尘埃和有机蒸气等对触电的污染和腐蚀,有大大减少了触点动作瞬间所产生的电火花对触电造成的氧化或碳化,所以可以显著的提高工作可靠性。驱动线圈绕制在绝缘骨架上,通常将干簧管置入线圈的骨架中间,以利用线圈的外磁场进行驱动;也有的产品是将干簧管紧靠在绕好的线圈旁边,利用线圈的外磁场进行驱动,并且为了增强驱动力还给线圈的骨架中间加上了铁芯,可以同时放如几个干簧管,从而制成多组触电同步动作的干簧管继电器。

楼主:
干簧管不合要求吧   那个东西只有两更脚 或三根脚    我要四脚 且价格相对便宜    实现原理图中的功能

网友C:
我认为过大也不一定要跳开啊,改成信号经过一个电阻输入到P1.1 ,输入过大后短路P1.1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上面还有一个检测的,,如图P1.1电压超标后,自动断开  检测P1.0口,,,

网友C:
我上面还有一个检测的,,如图P1.1电压超标后,自动断开  检测P1.0口,,,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到了,甚至可以改成R4通过一个MOS管接地,信号小时MOS管不导通,信号就没有分压,
信号大时MOS管导通信号就分压衰减,这样有很多好处啊:
1完全实现你的功能,MOS管切断信号的能力你不用怀疑丝毫!
2电路相当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元件,省掉1个AD口,省掉Q5、Q6那一堆东西,PCB空间都省好多!

网友E:
同意9楼

网友F:
光电耦合器

楼主:
9楼的大哥说的好  但是我的电流是互感器感应出来的  100A按比例缩小到100MA左右,,这是极限了,一般就10A的额定电流,,,,所以电流10MA左右,,,还要符合AD的精度,,,MOS管是测量大电流的,,这里不太适合,,,,还有其他办法没

网友C:
9楼的大哥说的好  但是我的电流是互感器感应出来的  100A按比例缩小到100MA左右,,这是极限了,一般就10A的额定电流,,,,所以电流10MA左右,,,还要符合AD的精度,,,MOS管是测量大电流的,,这里不太适合,, ...
引用 网友D:

你没理解,MOS管只是通断R4接地的,uA级别的电流,用最小功率的MOS管都行。

楼主:
现在有两条思路   1是用CD4046(开关IC)  但是I/O口不够用悲剧   现在打算用硬件来断开

比如硬件判断是否到了20MA,,到了就跳到下一个两成,,,,,,但是二极管0.7V压降类的好像精度不高吧,,,勉强能用   555时基电路估计也不是很好 没用过,,,(那样都快成纯硬件了)

大家有招没,,,,,,

网友G:
楼主连互感器怎样工作,继电器怎样工作,还没有搞清楚。
你的互感器电路必须改正,保护电路就按照t.jm所说去办。

网友H:
我觉得9楼方案可行,你可以试下看效果!

网友I:
谁说MOS只能测大电流,大的小的都比三极管要好。

网友J:
MOS,同意9楼

网友K:
测量只能用湿簧继电器。

网友L:
大家不觉得楼主的图里继电器很奇怪?

网友M:
楼主连互感器怎样工作,继电器怎样工作,还没有搞清楚。
你的互感器电路必须改正,保护电路就按照t.jm所说去办。
引用 网友G:

老爷子正解~~~

顶~~~

网友:
你可以考虑用松下产的光耦合继电器,体积跟光耦一样大.使用它的方法跟使用普通继电器一样.也不影响AD转换的精度.

网友:
上传一份资料,请参考.

网友N:
有一个微型信号继电器,体积与干簧管差不多少.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好像欧姆龙和松下的都有出品.

网友O:
楼主的电路设计思路有问题,这里不要采用什么继电器,采样信号应该先通过运放,需要改编量程时可以用MCU通过控制运放的增益实现。

网友P(2012-05-21):
我也觉得9楼方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