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的电阻大约多少啊?

楼主(2011-10-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吧,环境不一样,测量结果也会不一样吧

网友B:
人体电阻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一般认为干燥的皮肤在低电压下具有相当高的电阻,约10万欧.当电压在500-1000伏时,这一电阻便下降为1000欧.表皮具有这样高的的电阻是因为它没有毛细血管.手指某部位的皮肤还有角质层,角质层的电阻值更高,而不经常磨擦部位的皮肤的电阻值是最小的.皮肤电阻还同人体与体的接触面积及压力有关.   当表皮受损暴露出真皮时,人体内因布满了输送盐溶液的血管而个有很低的电阻.一般认为,接触到真皮里,一只手臂或一条腿的电阻大约为500欧.因此,由一只手臂到另一只手臂或由一条腿到另一条腿的通路相当于一只1000欧的电阻.假定一个人用双手紧一带电体,双脚站在水坑里而形成导电回路,这时人体电阻基本上就是体内电阻约为500欧.   一般情况下,人体电阻可按1000-2000欧考虑.   人体对0.5毫安以下的工频电流一般是没有感觉的.实验资料表明,对不同的人引起感觉的最小电流是不一样的,成年男性平均约为1.01毫安,成年女性约为0.7毫安,这一数值称为感知电流.这时人体由于神经受刺激而感觉轻微刺痛.同样,不同的人触电后能自主摆脱电源的最大电流也不一样,成年男性平均为16毫安,成年女性为10.5毫安,这个数值称为摆脱电流.一般情况下,8-10毫安以下的工频电流,50毫安以下的直流电流可以年作人体允许的安全电流,但这些电流长时间通过人体也是有危险的.在装有防止触电的保护装置的场合,人体允许的工频电流约30毫安,在空中,可能因造成严重二次事故的场合,人体允许的工频电流应按不引起强烈痉挛的5毫安考虑. 决定人体电阻的主要因素是皮肤,即表皮的角质外层,皮肤的电阻是随着人的不同,即角质外层的厚薄而增减。也就是说,皮肤角质外层厚的人电阻大,皮肤角质外层薄的人电阻就小。

网友C:
模电实验时曾用人体电阻代替100k的电阻实验,应该按LS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