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外差式模仪频谱仪和数字合成频谱仪的区别

楼主(2011-10-14):
玩过的朋友介绍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感觉二者没有可比性,
因为超外差式是一种变频到中频,是一种降低被测频率的方法.
数字合成是将某个测量方法"具体实现的方法".

楼主:
呵呵--谢谢2楼的指教---目前市场上面的频谱仪多是超外差和数字合成的结合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