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如何隔离采样一个正弦波?

楼主(2011-10-14):
一个电路输出一个含有直流分量的正弦波,最低是0伏,最高是3V,频率为50Hz。

现在想对这个信号进行隔离采样,要求不能畸变(幅度可以变化,直流量可以不采集),而且相位不能变化,请教一般怎么做?

网友A:
试试变压器

网友B:
隔离型的adc??

网友C:
电压互感器。

网友D:
若含直流成份较大,就不能用电压互感器。
使用电压互感器,应该在互感器一次串联足够大的电容,最好与电容并联一个大电阻。

网友E:
用运放+光藕隔离,可以得到原生的信号

网友F:
不能有相移,那只能先采样在隔离

网友G:
与7楼同感.
由DCDC供电,光偶隔离.

网友H:
同时进行隔离和采样怎么可能?就是可能,那有必要吗?

网友G:
学习了,查资料得出"对范围0~30mA直流电流进行测量,针对不同的输入电流,对输出电压进行测量,取得6组数据,如表1所示。同样利用Excel的工具绘制出输入电流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图,如图4所示,并得到拟合直线方程为y=x-0,利用该拟合方程计算出电流测量电路的线性度为0.85%。"

网友G:
器件数据手册说
Low Nonlinearity: 0.01%
不知道此器件带来的误差究竟是多少?哪位使用过的请讲解一下.

网友G:
查到其它型号线性光偶

TIL300 线性光偶.pdf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用一个霍尔电压传感器实现了,可能成本会有点高,先不管了。以后再试试线性光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