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变换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1-10-14):
maychang,HWM,chunyang大师们,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以下是我对电路的理解:
当Uin > 0,U1A和U1B两个运放一起构成一个跟随器。
当Uin < 0 时,U1A是一个跟随器,U1B是一个放大倍数为1 的反相放大器。
问题如下:
我现在用此电路在做一个包络检波,实际电路中存在当输入信号连续增大时,输出信号没有跟随连续增大。在某一阶段从示波器上看输入增大时输出反而减小。我猜想是不是运放在某个刻不是工作在线性状态。

楼主:
输入信号Vpp = 6V ,频率 = 10K

网友A:
这个应该用峰值保持电路,而不是绝对值电路吧

楼主:
楼上,我现在是用在超声测距中检测出回波的包络线。不知道峰值保持是否适合我的应用场合。

网友B:
既然不要峰值保持,电路中D3C1应该去掉。

网友A:
包络线应该就是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没错这电路是峰值保持电路。
本电路应该是包含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绝对值变换电路,后面一部分D3,C1构成二极管检波电路,RV1是一负载电阻。
现在我的疑问是:
1、以下是我对电路的理解:
当Uin > 0,U1A和U1B两个运放一起构成一个跟随器。
当Uin < 0 时,U1A是一个跟随器,U1B是一个放大倍数为1 的反相放大器。
我的理解对吗

2、我现在用此电路在做一个包络检波,实际电路中存在当输入信号连续增大时,输出信号没有跟随连续增大。在某一阶段从示波器上看输入增大时输出反而减小。我猜想是不是运放在某个刻不是工作在线性状态。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D3和C1组成的是峰值保持电路,RV1太小的话就无法保持.你可以试试10M
其实保持电路没必要这么复杂.去掉D3和C1,在R3这里并个10nF,加大R3至1M以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运放供电时+-5V,而你的输入时6V????

网友D:
你的电路有问题吧?不能实现取绝对值的功能.你再查一下.

网友E:
当Uin > 0,U1A是跟随器,二极管导通,U1B是减法器,同相端放大倍数2,反相端放大倍数1。
当Uin < 0 时,二极管反偏,U1A输出切断,U1B是一个放大倍数为1 的反相放大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给个理由先,你的看法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你说的这个方案!

楼主:
我来抛砖引玉,我详细说一下我对此电路的理解:
当Uin > 0,D1导通,D2截止,此电路的等效电路如下:

此时两级的运放构成了一个电压跟随器。
当Uin < 0,D1截止,D2导通,此电路的等效电路如下:

此时U1A构成了一个电压跟随器,U1B是一个1:1的反相放大器。
欢迎拍砖!

楼主:
各位老师,进来评论一下我楼上的分析是否正确?
如若正确,又为何会有下面的现象?
问题如下:
我现在用此电路在做一个包络检波,实际电路中存在当输入信号连续增大时,输出信号没有跟随连续增大。在某一阶段从示波器上看输入增大时输出反而减小。我猜想是不是运放在某个刻不是工作在线性状态

网友D:
如果按LZ的分析,当Uin>0时,U1A的反馈在哪里?可能U1A无法工作在线性状态了.

楼主:
HWM老师进来讲解一下此电路!

网友F:
回复 网友D:
U1B的Upin5=Upin6,这样就有了反馈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给个理由先,你的看法是?
引用 网友E:

大于0时,U1A和U1B共同构成电压跟随器
小于0时,U1A是跟随器,U1B是反相器.

网友G:
缺少一个电容来保持电压,R3两端应该串联一个大小合适的电容来保持电压;
当Vin变小的时候,由于这个电容有保持电荷的功能,所以输入并不会减小。
当Vin变大的时候,继续对这个电容充电,所以输出会随着增大;
从而实现峰值检测的功能。

楼主:
我实际的应用是,将它用于包络检波。所以说峰值保持电路不是我想要的,峰值保持电路检不出包络线!

网友G:
25# 雨下枫 怎么看着示波器的D端接错了把,应该接在二极管D3的右端。

网友H:
其他的先不说,既然是包络检波,你要想得到包络,应该最后加上隔直电容获取交流成分。

个人理解,若有错误,敬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说了后面的电路就是一普通的二极管检波。我对这部分电路没有疑问,所以没有必要加示波器观察。我分析问题的出现就是在前端的绝对值变换电路上!

楼主:
to 27楼
电路中没有直流成份,所以加不加耦合电容对此电路没有太多影响。此问题不在讨论范围。这里我主要想搞明白绝对值变换电路中是否存在非线性的情况。

楼主:
顶上去,让大侠们进来仔细请解一下,或是确定一下我的分析是否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