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看看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10-14):
file:///E:/QQ/Users/120708258/Image/U%8`CXLXSPO)S_[9DYM_LBS.jpg 电阻为46K

楼主:
file:///E:/QQ/Users/120708258/Image/U%8`CXLXSPO)S_[9DYM_LBS.jpg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不能显示!?

网友:
保护作用啊,具体的听听楼下的意见

网友A:
画错了噶

网友B:
你是LED和电阻并联??
没意义的

网友C(2012-04-10):
稳流电阻,平滑LED两端的电流,保护LED不受交变电流的影响而损坏

网友D:
假负载,在电源空载时,可以维持电压的稳定。避免在加LED负载时电压不稳,损坏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