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这个按钮variables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10-14):
我用的模拟示波器,日立的, 有时候总调不好,波形乱动等等

还有上方的selector换档 也不太知道啥作用,可以选择time , 测量,delay,hpos等

网友A:
输入个波形自己试一试,或者找说明书看看.

楼主:
老示波器了,没说明书。
输入波形了,调节这个按钮没啥反应。。。。。

网友B:
上面不是写着的吗?探头1倍衰减或10倍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是这个作用啊,
我试了下,好像有左右移动波形的功能,不知道还有别的功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