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噪声求助~

楼主(2011-10-14):
各位好,
         我目前用5V电源给一块SLIC芯片提供电源,使其模拟实现交换机的功能,使与其相连的电话机正常工作。现在的情况是我在刚一摘机的瞬间会有吱吱的噪声,并且时大时小,时有时无。我觉得是由于电话机在摘挂机的瞬间负载变化引起的,我用示波器看了下,在摘挂机的瞬间,电源波动很明显,频率很低,然后过一会就消失了。之后我加大了电源部分的去耦电容,换到470uF,结果有好转,但是不能根除,还是有一点点,我再换了一个0.33F的超级电容,效果还是差不多,好像永远也虑不干净。不知道坛子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5V电源容量不够吧?

楼主:
它内部是有一个馈电功能的。这点绝对没有问题。我是按照推荐电路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