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xlinx 用户自定义 base 问题

楼主(2011-10-14):
大家帮忙看这个
下面的文字大家都很熟悉吧 呵呵
我不太懂  帮我指点指点呗 !
  我想用4个寄存器来控制8个灯,一个控制2个灯,控制编码用C写   应该掌握哪些技术要点?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proc_common_v3_00_a;
use proc_common_v3_00_a.proc_common_pkg.all;
entity user_logic is
  generic
  (
    -- ADD USER GENERICS BELOW THIS LINE ---------------
    --USER generics added here
    -- ADD USER GENERICS ABOVE THIS LINE ---------------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 Bus protocol parameters, do not add to or delete
    C_SLV_DWIDTH                   : integer              := 32;
    C_NUM_REG                      : integer              := 4
    -- DO NOT EDIT ABOVE THIS LINE ---------------------
  );
  port
  (
    -- ADD USER PORTS BELOW THIS LINE ------------------
    --USER ports added here
LED                            : 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7);
    -- ADD USER PORTS ABOVE THIS LINE ------------------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 Bus protocol ports, do not add to or delete
    Bus2IP_Clk                     : in  std_logic;
    Bus2IP_Reset                   : in  std_logic;
    Bus2IP_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0 to 31);
    Bus2IP_CS                      : in  std_logic_vector(0 to 0);
    Bus2IP_RNW                     : in  std_logic;
    Bus2IP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0 to C_SLV_DWIDTH-1);
    Bus2IP_BE                      : in  std_logic_vector(0 to C_SLV_DWIDTH/8-1);
    Bus2IP_RdCE                    : in  std_logic_vector(0 to C_NUM_REG-1);
    Bus2IP_WrCE                    : in  std_logic_vector(0 to C_NUM_REG-1);
    IP2Bus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C_SLV_DWIDTH-1);
    IP2Bus_RdAck                   : out std_logic;
    IP2Bus_WrAck                   : out std_logic;
    IP2Bus_Error                   : out std_logic
    -- DO NOT EDIT ABOVE THIS LINE ---------------------
  );
  attribute SIGIS : string;
  attribute SIGIS of Bus2IP_Clk    : signal is "CLK";
  attribute SIGIS of Bus2IP_Reset  : signal is "RST";
end entity user_logic;
  signal slv_reg0                       : std_logic_vector(0 to C_SLV_DWIDTH-1);
  signal slv_reg1                       : std_logic_vector(0 to C_SLV_DWIDTH-1);
  signal slv_reg2                       : std_logic_vector(0 to C_SLV_DWIDTH-1);
  signal slv_reg3                       : std_logic_vector(0 to C_SLV_DWIDTH-1);
  signal slv_reg_write_sel              : std_logic_vector(0 to 3);
  signal slv_reg_read_sel               : std_logic_vector(0 to 3);
  signal slv_ip2bus_data                : std_logic_vector(0 to C_SLV_DWIDTH-1);
  signal slv_read_ack                   : std_logic;
  signal slv_write_ack                  : std_logic;
begin
  --USER logic implementation added here
  process( Bus2IP_Clk ) is
  begin
  if Bus2IP_Clk'event and Bus2IP_Clk = '1' then
      if Bus2IP_Reset = '1' then
        slv_reg0 <= (others => '0');
        slv_reg1 <= (others => '0');
        slv_reg2 <= (others => '0');
        slv_reg3 <= (others => '0');
      else
        case slv_reg_write_sel is
     when "1000" =>
       LED(0 to 1) <= slv_reg0(0 to 1);
     when "0100" =>
       LED(2 to 3) <= slv_reg1(2 to 3);
     when "0010" =>
       LED(4 to 5) <= slv_reg2(4 to 5);
     when "0001" =>
       LED(6 to 7) <= slv_reg3(6 to 7);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    Bus2IP_WrCE/Bus2IP_RdCE   Memory Mapped Register
  --                     "1000"   C_BASEADDR + 0x0
  --                     "0100"   C_BASEADDR + 0x4
  --                     "0010"   C_BASEADDR + 0x8
  --                     "0001"   C_BASEADDR + 0xC
  --
  ------------------------------------------
  slv_reg_write_sel <= Bus2IP_WrCE(0 to 3);
  slv_reg_read_sel  <= Bus2IP_RdCE(0 to 3);
  slv_write_ack     <= Bus2IP_WrCE(0) or Bus2IP_WrCE(1) or Bus2IP_WrCE(2) or Bus2IP_WrCE(3);
  slv_read_ack      <= Bus2IP_RdCE(0) or Bus2IP_RdCE(1) or Bus2IP_RdCE(2) or Bus2IP_RdCE(3);
  -- implement slave model software accessible register(s)
  SLAVE_REG_WRITE_PROC : process( Bus2IP_Clk ) is
  begin
    if Bus2IP_Clk'event and Bus2IP_Clk = '1' then
      if Bus2IP_Reset = '1' then
        slv_reg0 <= (others => '0');
        slv_reg1 <= (others => '0');
        slv_reg2 <= (others => '0');
        slv_reg3 <= (others => '0');
      else
        case slv_reg_write_sel is
          when "1000" =>
            for byte_index in 0 to (C_SLV_DWIDTH/8)-1 loop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then
                slv_reg0(byte_index*8 to byte_index*8+7) <= Bus2IP_Data(byte_index*8 to byte_index*8+7);
              end if;
            end loop;
          when "0100" =>
            for byte_index in 0 to (C_SLV_DWIDTH/8)-1 loop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then
                slv_reg1(byte_index*8 to byte_index*8+7) <= Bus2IP_Data(byte_index*8 to byte_index*8+7);
              end if;
            end loop;
          when "0010" =>
            for byte_index in 0 to (C_SLV_DWIDTH/8)-1 loop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then
                slv_reg2(byte_index*8 to byte_index*8+7) <= Bus2IP_Data(byte_index*8 to byte_index*8+7);
              end if;
            end loop;
          when "0001" =>
            for byte_index in 0 to (C_SLV_DWIDTH/8)-1 loop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then
                slv_reg3(byte_index*8 to byte_index*8+7) <= Bus2IP_Data(byte_index*8 to byte_index*8+7);
              end if;
            end loop;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LAVE_REG_WRITE_PROC;
  -- implement slave model software accessible register(s) read mux
  SLAVE_REG_READ_PROC : process( slv_reg_read_sel, slv_reg0, slv_reg1, slv_reg2, slv_reg3 ) is
  begin
    case slv_reg_read_sel is
      when "1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0;
      when "01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
      when "001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2;
      when "0001"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3;
      when others => slv_ip2bus_data <= (others => '0');
    end case;
  end process SLAVE_REG_READ_PROC;
  ------------------------------------------
  -- Example code to drive IP to Bus signals
  ------------------------------------------
  IP2Bus_Data  <= slv_ip2bus_data when slv_read_ack = '1' else
                  (others => '0');
  IP2Bus_WrAck <= slv_write_ack;
  IP2Bus_RdAck <= slv_read_ack;
  IP2Bus_Error <= '0';
end IMP;

网友A:
建议你把你自己写的那部分代码和模板代码用不同的颜色区分一下,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A:
另外,你没有必要发两次帖子,可以在原来的帖子里直接编辑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没什么难点啊

网友A:
会者不难

网友C:
对我来说,挺难。:L

网友D:
;P不会啊

楼主:
呵呵 发帖也需要经验  谢谢大家啊 尤其3、4四楼啊 呵呵

谁会能跟我简单说一下吗   4个寄存器都有他们各自的地址吗? 实现C中通过Xil—In() 和Xil—Out()函数能给自定义端口写数就行了

网友A:
--USER logic implementation added here
  process( Bus2IP_Clk ) is
  begin
  if Bus2IP_Clk'event and Bus2IP_Clk = '1' then
      if Bus2IP_Reset = '1' then
        slv_reg0 <= (others => '0');
        slv_reg1 <= (others => '0');
        slv_reg2 <= (others => '0');
        slv_reg3 <= (others => '0'); //这里是不是应该把led复位了?
      else
        case slv_reg_write_sel is
     when "1000" =>
       LED(0 to 1) <= slv_reg0(0 to 1);
     when "0100" =>
       LED(2 to 3) <= slv_reg1(2 to 3);
     when "0010" =>
       LED(4 to 5) <= slv_reg2(4 to 5);
     when "0001" =>
       LED(6 to 7) <= slv_reg3(6 to 7);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A:
呵呵 发帖也需要经验  谢谢大家啊 尤其3、4四楼啊 呵呵

谁会能跟我简单说一下吗   4个寄存器都有他们各自的地址吗? 实现C中通过Xil—In() 和Xil—Out()函数能给自定义端口写数就行了 ...
引用 楼主:

用ce信号控制4个寄存器,地址映射如下,用In、Out表示读写
--    Bus2IP_WrCE/Bus2IP_RdCE   Memory Mapped Register
  --                     "1000"   C_BASEADDR + 0x0
  --                     "0100"   C_BASEADDR + 0x4
  --                     "0010"   C_BASEADDR + 0x8
  --                     "0001"   C_BASEADDR + 0xC
  --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好想看懂点儿这个
Xil_Out和Xil_In函数都是对bus进行操作的。Xil_Out8(0x81500000,0x11)中的两个数分别对应Bus2IP_WrCE(为0x81500000的后四位)和Bus2IP_Data;而Xil_In8(0x81500000)中的数的后四位对应BUS2IP_RdCE,函数的值对应IP2Bus_Data

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