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xlinx 的一个读flash到外设再到硬件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我有这样一个工程: 第一步 从spartan 3e 开发板的 nor flash 中读出数据到自己定义
                                    ip core中
                           第二步 从ip core 中将数据通过c程序控制端口传到 fifo中, 我的
                                    fifo是在Project Navigator中用core generator 工具生成的
                           第三步 dac模块在从fifo端口接受数据,然后传到外面。

我的问题是    fifo 有输出full 信号和 empty 信号  ,这两个信号要传给自定义的 ip
                  core中,来控制它是否向fifo中传数据。。  我想知道 它是具体是怎么控
                   制的!     我仅仅能从官网提供的资料中得知 怎么用自定义ip core 输出
                  到外面 ,那么  应该怎么输入那 ?
                                     是不是要在use_logic.vhl中做手脚?
                                      软件应该怎么搞?
    我之前是用软件中的Xil_Out8(0x81500000,xx)来给led置数的,别的还不会  寻求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帮你顶起来

网友B:
我也帮你顶起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你就是想改变 软件xil_Out给led置数 为 nor flash置数

应该不难啊

数据流程: nor flash -> ip core -> C程序 -> fifo -> DAC -> 外界

网友C:
我有这样一个工程: 第一步 从spartan 3e 开发板的 nor flash 中读出数据到自己定义
                                    ip core中
                           第二步 从ip core 中将数据通过c程序控制端口传到  ...
引用 楼主:

我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要上到C?
你的目的就是从Flash里面读数据发给DAC对不对?那你直接硬件全部实现就可以了啊,你上到C,这样一来系统复杂度大大提升,并且还会伴随着定时的不确定性。
你要是想控制参数,你可以引几个控制端给C,但是直接用C来搬移数据是非常不明智的方法。

楼主:
回复5楼:谢谢您啊!    之所以用上flash是 我要从flash中源源不断的读数据啊  flash中存的数据是一首歌的代码  我要将它输出到外部电路    我也感觉这样弄不靠谱  那“引几个控制端口给C”是个怎样的过程啊 ?
C还有端口那?

网友A:
其实我也不知道lz为什么要来这一步

网友C:
哦,你是音频的啊。
引几个端口给C的具体实现,是你把CPU的IO接到你的模块上去,通过这些IO口来控制模块的启动停止速度等工作方式。
话说,Spartan-3A还是3E的板子上不是有这样一个参考设计吗?直接通过PWM出声音的,虽然声音很难听,哈哈 :lol

网友A:
xlinx,这拼写有问题啊

网友D:
xlinx,这拼写有问题啊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A:
少个i啊

楼主:
谢谢大家啊!
我把问题解决了
xlinx 是我故意的   以免跟别人id重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A:
问题解决得分享一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