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RyanHsiung学习第三贴, 串口通信协议 移植!

楼主(2011-10-14):
听说大叔正准备定串口的通信协议,今天我就移植了一个我现在正在用的!注:非商业用途 本程序可随意使用!商业则必须经过本人的同意!!
protocol:
//接收:  0x02 +address + length + command+ data0..n ++ crc8sum

  (n>=0)
//发送: 0x02 +address + length +status + (command+ data0..n )+ crc8sum
  (n>=0)
大家也可使用9位地址模式,将0x02去除直接,ADDRESS用9位地址传送,剩下的用9位数据传送。
本程序功能:
   通过串口接收命令,解析command: 为0 点亮LED1,为1关闭LED1.
下面是流程图!

收码:
void UART0_Int_Handle (uint32_t u32IntStatus)
{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RDAINT)                                 // 如果是接收中断
        {
          if(UART0->ISR.RDA_IF==1)                                                 // 如果是串口0接收中断,标志会自动清0
            {
                  static uint8_t receive_temp=0;                                // 临时接收变量        静态 存取速度快
                  receive_temp = UART0->DATA;                                // 单字节中断,不用函数了 DrvUART_Read(UART_PORT0,&a_RS232_RecData[RS232_RecCount],1);
                  if(1 == Flag_Serial_IsRecStatus)                        // 若没有开始,继续等待开始标识符(SERIAL_START_FLAG)
                    {
                          a_Serial_RecData[Serial_RecCount]  = receive_temp;         // 接收字符
                          switch(Serial_RecCount)
                                  {

                                        case 0:           // 正常不会有0
                                          {
                                                Serial_ReStartReceive();
                                          }break;
                                        case 1:           //检测地址是否正确  0就不用检测了
                                          {
                                                if((Serial_Address != receive_temp)&&(SERIAL_BROADCAST_ADDRESS!= receive_temp))
                                                {
                                                        Serial_ReStartReceive();
                                                }
                                          }break;
                                         case 2:           //记录长度
                                          {
                                                  if((receive_temp>SERIAL_MIN_REC_NUM)&&(receive_temp<SERIAL_MAX_REC_NUM)) //判断长度是否法
                                                 {
                                                    Serial_RecLenth        = receive_temp;
                                                   }
                                                 else
                                                  {
                                                    Serial_ReStartReceive();
                                                  }
                                          }break;
                                        default:  //接收内容
                                          {
                                                if(Serial_RecLenth == Serial_RecCount  )
                                                  {
                                                   Flag_Serial_ReceiveOK = 1;
                                                        Serial_RecCount = 0;
                                                        UART0->IER.RDA_IEN = 0        ;                        //先不接收,否则可能出错,即还没把数据取出,新的数据就占住了位置
                                                          Timer0_En(ENABLE_DIS);                                //接收完成 T0关
                                                        return;                                                                //最后一个不计算校验合
                                                  }
                                          }break;                                                                                          // 这里用
                                  }
                                Serial_RecSum = CRC_GetCRC8(Serial_RecSum,receive_temp);// 计算CRC,这样就不用最后一起计算
                            if( Serial_RecCount++ >= (SERIAL_MAX_REC_NUM-1) )                // 检查接收是否要溢出了
                                  {
                                   Serial_ReStartReceive();                                                                   // 并丢掉先前的数据,从新开始
                                  }
                        }
                        else
                           if( SERIAL_START_FLAG == receive_temp )
                                {//Start to receive
                                  Timer0_En(ENABLE_EN);                        //使能T0
                                   Serial_RecCount = 1;                                //个数
                                  Flag_Serial_IsRecStatus =1;
                                  a_Serial_RecData[0] = Serial_RecSum = SERIAL_START_FLAG ;
                                  Serial_RecSum = 0x0e        ;                        // 固定值所以不用CRC_GetCRC8(0x00,SERIAL_START_FLAG); 直接接赋值

                                }
                }
        }
}

以下是解码代码
void Serial_Decode(void)
{
        if( 1 == Flag_Serial_ReceiveOK )
          {
                  Flag_Serial_ReceiveOK =0;
                if( Serial_RecSum == a_Serial_RecData[Serial_RecLenth]        )  //
                  {// 校验合正确,进入下一步
                          switch(a_Serial_RecData[3])
                          {
                                case 0:                        //灯1亮
                                {
                                  LED_Control(D_PIN_LED1,D_LED_ON) ;
                                }break;
                                case 1:                        //灯1灭
                                {
                                  LED_Control(D_PIN_LED1,D_LED_OFF) ;
                                }break;
                                default:
                                {
                                        Serial_AckToPC(0xa0);                                                   // 接收成功,解析失败
                                          Serial_ReStartReceive();                                              // 解析完毕 打开中断 重新准备接收
                                        return;
                                };
                          }
                        Serial_AckToPC(0xaa);                                                                   // 接收成功,解析成功
                          Serial_ReStartReceive();                                                              // 解析完毕 打开中断 重新准备接收
                  }
                  else
                  {
                    Serial_AckToPC(0x00);                                                                        // 可以进行报错,或者不报,485多主机情况下 最好不要发
                          Serial_ReStartReceive();                                                                //  打开中断 重新准备接收
                  }
          }
}

网友A:
这个好,说明详细,顶!

楼主:
2# plc_avr   这个是现在用的通信协议移植过来的,先前校验 是“和校验”变更为“CRC8校验"了!
  很多东西都是先前已经有的

网友B:
注意,hotwc3玩具里有TI的CRC8即PEC,你可以做验算工具。

楼主:
8# hotpower 公司是联通的网络,上不去大叔那几个网站,可以看到标题后面就停住了!

网友B:
在hotisp包了有

网友C(2012-01-05):
这个帖子好

网友D:
真的很好,很受益

网友E:
非常不错, 学习了, 顶起来.

网友F(2012-09-03):
学习了,正在搞这个

网友G(2014-03-14):
非常感谢。谢谢了。

网友H(2014-11-28):
正要搞串口通讯,前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