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232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如图 这是个板子的232部分 问题如下:
首先系统为上电com1和com2口分别连到2台计算机PC1和PC2上 通过短接帽P2短接 PC1通过com1口发送数据后经过com2后PC2正确收到 通过示波器看了COM1_3的信号很好,但系统上电后 PC1再通过com1发送数据后PC2收不到数据了 通过示波器看了COM1_3后发现电压才6V左右 肯定是上电影响了电平 但不知为什么?求解答

网友A:
这是典型的信号冲突问题.
举例, COM1_3 和 COM2_2 相连后, COM2_2 收到 COM1_3 和 T2out(由 SCITXDB 控制)两个信号共同输出的信号, 如果两个信号不相同, 将得到不可预料的结果.
也正因此, RS232 只能两点之间传递, 不能进行 RS485, I2C 一样的一对多的数据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T2_OUT并没有用啊!就是说dsp的scib并没有开

网友A:
T2_OUT 并没有用, T2_OUT 只跟 T2_in 有关,  T2_in 没有用, 就是高电平吧? 也是信号喔

楼主:
232的逻辑电平: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3~+15V
我用示波器看了下电压是在6V左右 所以我觉得用串口调试助手应该能收到数据呀,但实际中却连数据都未收到 为什么?请解答!谢谢
4# airwill

网友A:
电压是在6V,我估计 T2_in 一直是低电平吧?
T2_OUT 强制拉高了,即使串口 Com1_3 想拉低,也没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示波器看了下电压是在6V左右,由于没有 1到0 的跳变,串口不会启动数据接收的。
你这样接是不允许的,不要再试了,很容易烧坏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