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基极】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1-10-14):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这取决于你的符号定义。按图中电源符号和无源符号约定(假设电流方向为逆时针方向),KVL方程应该是Vbe + ΔV - Vee = 0。你的Vbe应遵循无源符号约定。康光华的书中ΔV和你的符号的定义是相反的。

楼主:
就算按照你的思路,Veb也应该等于-Vbe=ΔV- vee ,不会出现 ΔV 和VEE同相的情况。

楼主:
是不是书上写错了?我发现康的书上还是有些错误的

网友A:
to 3L:

这要看ΔV的符号。如果沿环路方向此信号源符号和Vee一致的话,则它们的代数符号一致。

网友B:
资料不定正确也有出错的时候  在vee回路中 vbe=vee-ΔV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