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更换手机键盘,可行吗?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11-10-14):
老手机 N70,4个按键失灵,淘宝上的键盘也就20,想自己更换,可行吗?需要什么工具?多谢诸位大神帮助!

网友A:
不知道N70是什么接口的,大部分手机都是那种排插的形式,只需要螺丝刀去掉机壳进入到手机内部,剩下的手工就可以了。建议先看看淘宝上的实物图,其实这个挺简单的,电阻屏,电容屏什么的也照样换。

网友B:
4个按键失灵,不换也用不了,自己先动手,不行再找专业修理.
有想法, 干吗不试试呢.

网友C:
只要把螺丝刀即可,小心拆开,换上就可以。
一般锅仔片式的按键,失灵,估计都是进了垃圾,拆开清理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断线了,那再买个换上

网友D(2012-01-05):
这个很好修的,自己试试就行了

网友E(2012-03-01):
建议LZ还是拿去修理店吧。。。

网友F:
可以。自己去淘宝买好手机配件,准备好工具,淘宝店里有视频可以去学学!~!~
多动动手也是很好的。

网友G:
直接拆了,自己动手!~~我家里的电器什么的都被我拆过。: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