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学习_工具配置

楼主(2011-10-14):
拿到板子,上了艳照,按照配货单上的网址下了资料。再加上以前收集的资料。感觉资料倒是很多,可是突然就觉得不知道该一步步如何去执行了。也许是这两天比较忙,脑子有点乱吧。就是很盲目的看看这个资料,看看那个资料,可是到头来还是没有跨进门口,晕晕乎乎。
    就这样过了不少时间,没办法只好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到底该如何一步步向前迈进呢。M0就相当于一个心爱的玩具,期待了很久,终于到了,却不知道该怎么玩了。所以心中就会很急。在过了这段时间后,我就不得不想,以前的玩具又是如何玩的呢。就这样,找到了方向。
   首先,看看这个玩具到底都有什么呢:一块身体(开发板),一个信号接收器(nulink)还有两个触角(usb线和串口线)。那么好了。串口线不用说,51就玩过的,usb线51也玩过,就是这个接收器没有是个新家伙,但也明白大致用途,最主要是仿真的吧?当然还可以做下载用。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身体了,这个可以慢慢研究。
   学51的时候,首先要知道用什么软件下载,要不就是程序敲出来也用不了啊。那么M0也一样,先得学一下如何下载了。找资料,当然这次不是盲目的了。会找到在配货单里给的链接下载的资料里有一个 “说明文档” 的文件夹,里边有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20110412.pdf》 这个文件,仔仔细细的阅读,并按照里边的步骤一步步执行操作。
   这时又遇到了问题:版本不一样了,以前下载的工具都过时了,只好重新下载,最新的还是在官网找到的: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4b47b09d-b116-4ccd-aa85-31e261a87d30
   工具都准备好了,继续看大叔的讲解,一步步操作。步骤都写的很详细了,就不再说什么了,如下是我执行每一步的结果。

楼主:
一开始总是出现各种错误,或者是版本不匹配,或者是插上线后没反应,再或者就是蜂鸣器一直很刺耳的响个不停。总之各种错误,还好,静下心,一步步配置成功了。

网友A:
出现各种错误,建议给出错误现象和解决方法!
加油!已经迈开第一步了!

网友B:
duide 对的 进步很大哦 加油

楼主:
呵呵,谢谢两位了啊,今天学习了下Keil的配置,仿真成功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个错误,在程序末尾加了空行就没问题了。可是下载没成功。

楼主:
想问下:Keil怎么生成.bin 文件呢?

网友A: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Output中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里的creat batch file 吗?

网友A:
下图的fromelf --bin ".\obj\@L.axf" --output ".\obj\@L.bin"可生成.bin文件

下图的Create HEX File 可生成.hex文件

楼主:
这下就清楚了,太好了,呵呵谢谢了啊

楼主:
这个的路径在哪里找到的呢,还是就是手动输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