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有推挽为什么还需要开漏?

楼主(2011-10-14):
实际上都能推出20MA.开漏有实际什么意义? 而且开漏模式下不能灌入超过20MA的电流~~IO口底电平时候.不就变罐电流了呀!!

难道用来改变电压??? 但是耐压最高去到多少呀!

虽然接上拉电阻~但是还是必须先底电平的呀  ..太高 不就IO爆炸啦!

网友A:
反过来问呢

不同的IO结构有不同的应用

开漏IO至少可以实现线与功能,你推挽可以吗?开漏可以直接地,或通过按键直接接地,你推挽可以吗?

网友B:
同意LS, [不同的IO结构有不同的应用].

反正又不增加成本,何乐不为?:lol

网友C:
*币有10块的为什么还需要1块的?

网友D:
开漏IO  有的电流更大

网友E:
各有各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