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卖这样的有源RFID啊?新手提问

楼主(2011-10-14):
RFID的发射的内容可以编程决定,就比如说一个有源RFID标签 连着 单片机 ,然后发的内容由单片机来决定,如果有的话 它和淘宝卖的无线模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啊?

楼主:
唉 这个问题真的这么水吗

网友A:
实际无线的东西没那么神秘,你就把无线通讯当做串口通讯就可以了,用MCU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网友B:
RF ID的内容通常都是固定的,如果每次传输的内容不同,那么应该去买无线模块。

楼主:
恩 谢谢chunyang大神和zhya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