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aseline如何调节

楼主(2011-10-14):
请问baseline如何调节

网友A:
Baseline也就是基准线,用于跟踪没有触摸时计数器的值,每次计数结束后,计数器测量的值会和基准线进行比较,来确定按键的状态和手指中心位置,基准线是动态的,当外界环境有变化时,比如温度或湿度变化时基准线就会相应的作出调整,这样可以基本排除外界环境对触摸判断的影响。

所以说基准线不是手动调节的,但它是否更新即如何更新和很多参数有关,例如Baseline Update Threshold ,LowBaselineReset,NegativeNoiseThreshold等,可以参考用户模块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