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求助NUC120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2011-10-14):
用大叔的助学板+下面程序,可以跑50M.
/* SYSCLK =>12Mhz*/
UNLOCKREG();               //  芯片注册解锁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设定12M外部晶振
    DrvSYS_Delay(5000);          // 等待时钟就绪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EXTERNAL_12M); // 选择12MHz为PLL输入
    DrvSYS_Open(50000000);        // 打开50MHz
    LOCKREG();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现在用自己画的板子+上面的程序,跑的很慢,估计不到12M.

程序设置一样,跑的结果有快慢,找不到原因。
硬件时钟电路和大叔的助学板一样,只是供电5V.芯片是代理那里买的。
大侠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而且 我的板子晶振和大叔的助学板晶振 对换过,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A:
证据不足,O(∩_∩)O~
你是仿真运行还是下载后运行啊?

楼主:
仿真运行不会

是 下载后运行

楼主:
#define LED             E_GPA, 12

#define        CLR_LED            DrvGPIO_ClrBit(LED)             //数据线强制拉低
#define        SET_LED            DrvGPIO_SetBit(LED)             //数据线强制拉高,上拉

void delayX(uint i)
{
  while(i--);//CLRWDT();
}

int main (void)
{  uchar i;

        /* SYSCLK =>12Mhz*/
        UNLOCKREG();          //  芯片注册解锁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EXTERNAL_12M); // 选择12MHz为PLL输入
    DrvSYS_Open(50000000);             // 打开50MHz

    LOCKREG();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DrvGPIO_Open(LED, E_IO_OUTPUT);

   while(1)
   {
         SET_LED;
         for(i=0;i<60;i++)delayX(60000) ;//

          CLR_LED;
         for(i=0;i<60;i++)delayX(60000) ;//
   }
}
我的助学板 芯片烧了,换了新的 芯片 后 和我的板子跑的速度一样

那位同学能把上面程序帮忙 在助学板跑一下看看 是不是1HZ的频率 ??

网友B:
不能你怎么写啊,for 语句也是要时间的哦,delay 函数调用进出栈也是要时间的!!!
  可以时间会慢一点点

楼主:
误差点没有关系,
关键是想知道助学板跑上面的程序的结果。

楼主:
用9哥提供的测试程序在自己板子和助学板跑了,结果我的板子跑的速度慢近4倍,而且把晶振拆了,用手碰XTI_In 程序也能跑。
奇怪。。。
为什么 跑不到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