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大虾讲讲呗...

楼主(2011-10-15):
TR  TL信号由单晶片提供,请问R129  R69起什么作用?是下拉电阻吗?

网友A:
给mos管的两个极产生一定的压差的

网友A:
提高基极电位,具体作用不太清楚了,好像是提高稳定性来着。

网友B:
防止误触发!

网友C:
抬高输入电平。 防止误触发。    如果输入端口电压不稳定就会对mos误动作,也有下拉之意。

网友D:
是下拉电阻@:)

网友E:
和抬高输入电平没半毛钱关系,看看两个电阻,一个100,一个47k,嘿嘿

抬高输入电平。 防止误触发。    如果输入端口电压不稳定就会对mos误动作,也有下拉之意。
引用 网友C:

网友F:
一个100欧,另一个47k,那么47k电阻不会有啥作用。要知道,单片机输出要么是高电位,要么是低电位,100欧电阻起主导作用,47k电阻的作用可以忽略。

因此,47k电阻没啥作用,既不是防止误触发,更不是抬高电平。

网友G:
继续观望学习!

网友H:
没有这个电阻就是降压驱动,有了就是分压驱动,提高稳定性

网友I:
个人认为改电阻意在下拉,防止MOS误动作,
排除分压的可能:100欧与47K分压,比值高达470:1,至少我没碰见过如此之高的分压拿去输入
菜鸟回答莫拍砖

网友J:
看了这么多,也来说二句,这个电阻可以看作是一个下拉电阻,使MOSFET的G极电位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均有一个确定的电平,如要说清楚,则需要了解MOSFET的工作原理,MOSFET是属于电压驱动型的元件,即如需要MOSFET导通,只需要在G极对S极提供有充够高的驱动电压即可,它基本上是不需要消耗电流的,这也就意味着,它的G极输入阻抗很高,同时具有一定的结电容,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当系统上电后,由于一般MCU复位后IO口均为输入高阻态,如果MOS管的G极与S极结电容上有殘留电荷,则有可能会导致MOS管开机时的误导通,当加上这个电阻后,系统断电后,MOSFET的G极与S极的结电容殘留电荷会通过它形成泄放回路,使MOS管不会出会刚开机时有可能出现的误动作。

网友K:
17楼的说的好

网友L:
这个电阻是下拉电阻,目的是防止误导通.
因为MOSFET是电压驱动时,所以绝对禁止输入端悬空.
但是如果控制电平能保证是高或者低电平,那这个上拉电阻也可以不要.
问题在于MCU在上电初始化时,或者是MOSFET D S极有电压,而MCU没有电压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这时MOSFET的输入就会是高阻态,MOSFET会误导通.

网友M:
17# huang51 此处正解

网友N:
你们怎么都没说这点呢?
MOS管G极能悬空吗?上百上千兆的阻抗,稍微有点电子就能给你搞击穿啦~!
当然你最好还要看看单片机是什么输出的?内部带上拉?内部带下拉?上下拉强不强?图腾柱?OC/OD?
然后你再来看为什么用47K?
抛砖引玉……

网友O:
原来是把电容效应的电能放掉防止误触发啊

学习了

网友P:
很简单,MOS管在G基浮接得时候,一旦感应出电位,是没有办法降压的,GS为绝缘,这也是为什么CMOS工艺的做的芯片,输入脚不要浮地的原因

网友Q:
17楼讲的比较好。

网友R:
19楼正解

网友S:
17楼正解

网友T:
那些说没用的人,别在这误导广大群众了。不知道别乱发意见

网友U:
工作更稳定

网友V:
同意17楼的

网友W:
下拉防误动作,系统上电瞬间,TR TL信号输出芯片启动可能晚于MOS管,在TR TL无输出时,可以防止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