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为啥要镀金啊

楼主(2011-10-15):
电路板为啥要镀金啊?沉金工艺和电金工艺有何区别啊?

网友A:
防锈蚀,沉金出来比较均匀光滑

网友B:
为了保持接触良好或防止氧化、锈蚀等,金的化学性质很稳定,沉金工艺是纯化学法获得的,镀层强度不够,但成本低,通常用于非触点的保护,镀金工艺是电化学法获得的,镀层强度较高,成本也较高,适合做触点,比如电路板上的“金手指”都要用电化学镀金工艺生成。

网友C:
那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只是一种合金,是为了提高焊盘的防氧化性和焊接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