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oc 算法启动问题

楼主(2011-10-15):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现在做的这个有位置的FOC方案在启动的时候存在2种启动不理想的情况,分别如下:
1、给定方向为CW,启动的时候先按CW方向动一下紧接着便启动了。。如下图: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2、给定方向为CW,启动的时候先向CCW方向动一下紧接着便启动了。。如下图:

3、理想的启动波形

能否给点建议 。谢谢!

楼主:
图片为什么插不上来呢

网友A:
用的是多少功率,电压,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300w.300v,1200rpm 8p 外转子  PMSM

网友A:
用的什么传感器, 你使用了其中的什么传感方式?
无传感器由于不知道开始的时候转子的位置,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霍尔传感器 电角度120°

网友(2015-04-22):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霍尔启动有没有震一下起来,我的也是要震一下,才能起来,有时候又是正常的,但是也和你说的一样,要反向转一点角度立马又转回来,你的电机有过启动时候振动吗?你用的是FOC的哪个版本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