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2011-10-15):
(无正文)

网友A:
ce结的电压和流过ce结的电流决定了起发热量.

网友B: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的大小, 发热量 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发热量跟三极管的工作功耗直接相关, 同时还跟散热条件有关.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的大小除了三极管生产工艺造成的之外, 还受温度的影响, 通常温度升高, 放大倍数会变大. 另外也跟工作电流(Ic) 有关. 通常 Ic 在某个值上左右, 会有最大的放大倍数

网友C:
楼主的理解错误,晶体管的发热量跟通过它的电流和其导通内阻有关,这里仍然符合欧姆定律。温度对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有影响(就是常说的温漂),但放大倍数不是决定温度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