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1-10-15):
写了一个接受函数:
void RecData(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0;
  while(!RI) ;    //等待接受完成
  tmp = SBUF;     //赋值给tmp
  RI  = 0;         //清空RI
  SendData(tmp);
  DelayMs(1500);        //延时函数
}

在发送时 有些问题啊
在串口助手里调试时,发送单字符 如:a  可以正确的接受到 a
当发送:01 02 03 04时,却只能接受到前两位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太NB了
中断中等待接收+巨型延时程序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楼主:
问题解决:不是程序问题!
总结:1、此次问题主要出在串行线上,没想到,三根线有两根是坏的,在以后的测试中,要多去专注细节问题。
      2、出现问题,不要急于发帖,要先自己想办法解决!论坛上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很少的。
      3、郭天翔的板子质量真差!3根线居然2根坏,还有个单片机开发板是坏的,GSM也是坏的!!

网友B:
对楼主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中断中加死等不说,还加那么长个延时!
;P

网友C:
楼主啊,可能不是程序问题但是程序100%有问题啊。延时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