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PCB布线及地平面分割!!!

楼主:
这是我是地平面分割及pcb布线, 大佬们诊断诊断吧,后面还有PCB原文件, 我初来乍到,可别手下留情...还有想寻求一下运放用于滤波器的布线方法,有例子那就更好了

滤波放大电源VCC(+5V).JPG (52.89 KB )

滤波放大电源VEE(-5V).JPG (51.79 KB )

网友A(2011-10-15):
地平面分割,不懂,太高级了。。。。

楼主:
难见到的好贴啊 ...

网友B:
乍看,环路面积有点大,不过应该不太有问题,分割带来的问题是地平面的不完整,个人建议,在强弱电源电势差明显的情况下,才考虑做分割,或者起不到实际的效果,更使板子的抗干扰能力下降!

楼主:
但有小信号的滤波放大,单片机对它会不会有影响 ?

网友C:
还没画过四层板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拍啊

网友D:
没有下载下来看,  2层板你怎么平面分割呢

网友E:
貌似,接到蓝牙模块的TX,RX接反了

网友E:
你这板子只有一个GND不好分啊,要分割的话,将接地分成电源地PGND、数字地DGND、模拟地AGND等不同网络,其中将数字地DGND和模拟地AGND用磁珠接到电源地PGND。然后再按电源地PGND、数字地DGND、模拟地AGND分割地平面。

网友F(2011-11-24):
网络可以一样的,自己知道在那点该连接就可以了,个人观点要分割

网友F:
要养成习惯,只做两层的话,把中间两层关闭掉。另外注意地回路

网友G:
其他的没看出来,只是细节上有点建议:因为主要是贴片器件所以via上的tenting选不选就无所谓了;但是那几个测试点T1~T4会不会形成天线呢?对EMI应该产生应影响的!
应该还有好多需要优化的地方

网友H(2013-01-05):
个人感觉这个板子布局有点乱那,如果在输入输出器件布局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可以考虑载优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