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影响AD采样功能

楼主(2011-10-15):
近日调试PIC24FJ128GA106单片机的AD采样程序的时候发现下载器pickit3会影响AD采样(所有模拟输入管脚都会):连接上pickit3后AD采样不正常(信号变化没反应,但MCU其他功能正常),断开pickit3并且系统再重新上电后AD采样则正常。是否与复位信号有关?不甚解。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么泛,没法让大家分析。型号,出问题的管脚,这个是至少的。

网友B:
1、有无IO引脚冲突?
2、如果没有引脚冲突,则比较匪夷所思,从来没听说,基本不可能,从KIT3的DEBUG原理来讲,也完全不可能影响MCU的这个功能。还是重点检查自己的代码去把。

楼主:
呵呵,多谢3楼。确实是软件配置问题,我在配置位选项卡中选择:JTAG PORT IS DISABLED ,并在工具栏中选择 release from reset(上升沿)。就可以了。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kit3起初对MCU的正常的复位产生了影响,使得MCU未能正常初始化。但是为什么要屏蔽JTAG功能呢?

网友B:
呵呵,多谢3楼。确实是软件配置问题,我在配置位选项卡中选择:JTAG PORT IS DISABLED ,并在工具栏中选择 release from reset(上升沿)。就可以了。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kit3起初对MCU的正常的复位产生了影响,使得MCU ...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问题需要自己去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