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片機PCB佈線

楼主(2011-10-15):
請問,下圖是我畫的單片機PCB板,(單層板)
貼圖是我截的地網絡的圖,
這樣合適不,有什麽講究?
不形成環路?面積儘量小?
這方面我只是有個大概的概念

网友A:
C2旁边哪个电阻可以平放C2上面,这样美观点,RST信号,可以拉拉直

网友A:
另外,如果是我,复位电阻和电容会紧挨U3引脚,宁愿把RX TX信号往下折。
底线的话,最后完成,铺铜,空白的地方多大几个地空,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復位按鍵我想放下面,,,,那種處理地網絡的方法絕對不是好方法

楼主:
米有高手指點了: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