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图左边电路元器件的作用

楼主(2011-10-15):
(图片)

网友A:
先去学习一下单片机工作的基本条件吧!加油!

网友B:
这个是PROTEUS仿真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图,建议LZ看下51单片机基础方面的书

网友C:
电阻上面是晶振,下面是复位电路

这种基础的问题最好不要来问,一般没有回答的,要学着自己看书找答案

网友D:
好像是单片机的中断处理系统

网友E:
电阻上面是晶振,下面是复位电路

这样的话,RST应当是低有效。

另外,图中的两个接地符号不知为何不一样?

网友F:
C1,C2,X1是振荡电路,R1,C3作复位电路,调R1,C3的参数能改变复位时间,另外,图中的两个接地符号分别为电源地和数字地.在PCB布线时两地要分开布.

网友G:
每次在网上看到的电路,都要持怀疑态度。这次也不例外。

网友H:
这样的话,RST应当是低有效。

另外,图中的两个接地符号不知为何不一样?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两个地吧,LZ是把另一个地符号当电源用了

网友I:
同问,它的复位电路是如何实现复位功能的?

网友I:
上电复位通常不是电容的另一端接电阻再接地的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刚学单片机,好多问题不明白

网友E:
那不是两个地吧,LZ是把另一个地符号当电源用了
引用 网友H:
电路符号不能这样画

网友J:
晶体振荡电路+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