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图左边电路元器件的作用

楼主:
q

网友A(2011-10-15):
晶振电路:产生MCU的时钟信号
复位电路:产生MCU的上电复位信号

网友:
左上方为晶振,为MCU提供时钟信号,为机器周期提供条件。
下面的是复位电路,可以在MCU不正常工作时使其回到初始位置。
我是新手,仅供参考,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