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好电路买什么实验设备最好呢?

楼主(2011-10-15):
(无正文)

网友A:
买把电烙铁,一个数字万用表一些电子元器件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B:
万用表、烙铁、计算机

网友C:
电脑 最好有串口并口 实在没有也行
数字万用表
一个电源 临时用个手机充电器或者电脑电源都可以
电烙铁 起码一个尖头一个马蹄头 烙铁架 松香 高温海绵 无水酒精
尖嘴钳 剪线钳 剥线钳 镊子 小螺丝刀 十字螺丝刀 一字螺丝刀 电工刀
两把刷子 一个皮老虎

学好labview 以后可以用声卡做个虚拟低速单通道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