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的IO口问题,求解

楼主(2011-10-15):
IO, gp, GPIO, pi, Oct
现在有两个IO口,初始化配置完全一样,都作为数字IO口使用,变换高低电平的程序也完全一样,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变换高低电平很乱,不是按照程序来跑。
初始化配置
   //GPIO20 output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0  = 0;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0= 1;  //Output = 0;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0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0  = 1;

   //GPIO21 output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1  = 0;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1= 1;  //Output = 0;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1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1  = 1;
GPIO20没有问题,21就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与别的外设复用了

网友B:
检查一下21口脚的外接电路,是否电容电阻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