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菜农大叔狂讲反汇编

楼主(2011-10-15):
官金虹转战C++(316767091) 06:45:0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8:18:57

uniquehope(422765846) 08:19:12

uniquehope(422765846) 08:19:31
菜农大叔
电子white_cai(772880135) 08:41:53

华尔街(409655837) 09:05:44
呵呵 才疏学浅 不理解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05:49
这是俺的导航网站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05:58
“ARM就是单片机”
hothot(176419557) 09:05:59
红杏不就是你的杰作吗
hothot(176419557) 09:06:10
以为你说红杏呢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06:20
在dsp也有红杏的存在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06:35
这样操作DSP也和mcu一样
hothot(176419557) 09:06:38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09:07:26
上帝缺手机了,于是 乔布斯 去了,仅有硬件不够的,于是丹尼斯•里奇去了,万能的主啊,你什么时候缺公务员啊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09:07:33

norman33(235936468) 09:08:01
上帝说公务员只拿钱不干活统统给我下地狱他不要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09:08:1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10:06
9g在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10:12
还有三心等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11:10
注意hotISP启动是的安装信息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12:10
注意hotISP启动是的安装信息
里面有:
加载Disasm51超级反汇编:C:\HotISP\disasm51\disasm51.exe
  加载Disasm51工程:C:\HotISP\disasm51\keildemo.uvproj成功
  加载:C:\HotISP\disasm51\disasm51.cod成功
  加载:C:\HotISP\disasm51\disasm51.def成功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09:13:47
谢谢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10:25

缥缈九哥(14131338) 09:13:4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14:09

三少(359828650) 09:20:40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BIN40\ArmCC'
三少(359828650) 09:20:52
这个怎么处理啊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21:04
???
三少(359828650) 09:21:15
keil里的错误
三少(359828650) 09:22:27
按照资料里进行配置keil,可是不能编译
三少(359828650) 09:23:3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59:02
TT的主人**告诉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59:09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59:40
20年前俺做时,就知道地球上很难见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09:59:50
因为是祸害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0:07
所以俺把源程序扔了
Power(909049174) 10:00:08
佩服
Power(909049174) 10:00:19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0:28
回来9g唆使
Power(909049174) 10:00:53
大叔开个**公司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1:01
俺才回忆出,找到一个旧版本的disasm51
弱水的鱼(929088541) 10:01:06
老农太xi利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1:06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1:42
实际得到disasm51是他们多年的心愿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2:02
我一会给你们看我的邮箱
缥缈九哥(14131338) 10:02:20
哈哈
Power(909049174) 10:04:0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5:15
以后谁受到伤害找9g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5:23
没俺的事!!!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5:34
俺都把源码扔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5:58
这是俺的邮箱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5:49

HotRiver(292219110) 10:06:24
看不见图
(来自手机QQ: http://mobile.qq.com/v/ )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6:28

HotRiver(292219110) 10:06:3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6:48
他要求卖给他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6:58
还有老外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7:02
多了
Power(909049174) 10:07:04
大叔太强了,不为钱所动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7:5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8:0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8:2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08:35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10:1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0:14
太多了~~~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10:20
偶也感兴趣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10:25

天使在流泪(455124669) 10:10:29
好多人笑了,也有好多人要哭啦。哈哈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1:02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1:3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2:01
俺又升级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2:11
太暴力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2:24
现在放出了就是要祸害~~~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2:41
远离51~~~珍惜脑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2:54
因为51俺明白你无法藏匿
Power(909049174) 10:12:58
c的不能反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3:13
因为俺这几天把“天下无贼”**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3:19
一样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3:32
c会变成hex/bin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3:56

楼主:
用c编写的可以看出来的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16:51
C写的也能正常反编译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7:08
很难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17:24
但是可以反汇编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18:39

ArFeng(86061821) 10:21:49
要是能反C就完美了
电子white_cai(772880135) 10:26:25
ArFeng  help
电子white_cai(772880135) 10:26:31

ArFeng(86061821) 10:26:57
?
电子white_cai(772880135) 10:27:14
私聊下
ArFeng(86061821) 10:26:59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4:26
很难,因为编译器的规则问题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5:19
Keil和IAR的参数约定就不同
ArFeng(86061821) 10:35:56
能搞定KEIL 就好了
贞明电子(1459557489) 10:36:13
http://group.chinaaet.com/149/33981
惡魔獵手(20829675) 10:36:22
大叔HOTISP 2.63N发布出来了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6:37
在做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6:56
准备图形化
一愚在水(565471814) 10:37:08

一片空白(16795744) 10:37:16
菜哥 估计有人 准备去拿刀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7:32
哈哈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37:34
剁白菜
一片空白(16795744) 10:37:37
几十年的 心血 给你毁了
惡魔獵手(20829675) 10:37:41
啥时候能出个ARM反汇编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7:51
俺会通知密界大量采用HotISP的
缥缈九哥(14131338) 10:37:58
菜农如果能把源码也公司,那才叫祸害。哈哈。
惡魔獵手(20829675) 10:38:23
那电子行业要振动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8:29
新版本有所公开
HotRiver(292219110) 10:38:33
九哥又在色诱大叔
一片空白(16795744) 10:38:38
呵呵。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38:4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8:52
实际俺根本没反汇编~~~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9:08
是用算法自动扫描出了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9:24
因为俺的“数学模型”太完美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39:37

HotRiver(292219110) 10:39:45
模型公开不?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39:46
不过有些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0:04
20年前在纸上写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0:08
丢了
惡魔獵手(20829675) 10:40:25
国防部应该请大叔去做顾问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0:29
俺可以给你们讲
惡魔獵手(20829675) 10:40:38
现在讲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0:48
不要说俺骗你们~~~
HotRiver(292219110) 10:40:49
什么时候开课?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0:56
可以讲一些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40:58
我去听课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41:04
我去大雁塔
帝国(289933944) 10:41:42
我也去
(来自手机QQ: http://mobile.qq.com/v/ )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1:51
HotISP里有9g给的51编码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2:02
指令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2:15
大家知道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2:22
汇编应该明白
帝国(289933944) 10:42:2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2:36
俺现在讲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2:47
你们不要说俺忽悠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0:42:48

惡魔獵手(20829675) 10:42:50
太好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2:58
因为俺就没反汇编~~~
hothot(176419557) 10:43:02
电脑千万别死机
hothot(176419557) 10:43:07

HotRiver(292219110) 10:43:11

惡魔獵手(20829675) 10:43:13
开始做笔记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3:33
俺任何实际都追求“模糊”
ArFeng(86061821) 10:43:43
同样原理,哪老菜也能干掉M51?
帝国(289933944) 10:43:46
作笔记
hothot(176419557) 10:43:48
搞晕最完美
ArFeng(86061821) 10:43:55
MO......
ArFeng(86061821) 10:44:32
X86...太可怕了
弱水的鱼(929088541) 10:45:25
X86有啥可怕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6:06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6:12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6:27
HotISP目录里有个disasm5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6:50
disasm51.exe可以脱离HotISP
三生石(418395300) 10:46:55
...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7:10
这种技术叫控制台回显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7:2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7:44
这是刚才TT的主人写的“太打击写程序的积极性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7:53
哈哈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8:21
因为51的指令集最适合反汇编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8:32
pic根本就不用反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8:42
只是有段的问题
hothot(176419557) 10:49:0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9:04
avr,6805等都属于这种
惡魔獵手(20829675) 10:49:09
大叔解释下为什么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9:15
x86也是
hothot(176419557) 10:49:17
大叔不要轻易出门
嘿嘿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9:23
但是arm就不同
三生石(418395300) 10:49:35
USB转串口线能用hOT
三生石(418395300) 10:49:37
ISP
三生石(418395300) 10:49:37
MA
三生石(418395300) 10:49:39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49:47
arm最气人的就是“文字池”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0:00
可以
三生石(418395300) 10:50:06
USB转串口线能用hOTISP吗.
惡魔獵手(20829675) 10:50:05
文字池???
惡魔獵手(20829675) 10:54:48
4KB范围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5:14
指令集访问的范围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5:40
一条指令32位/16位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5:51
不可能范围32位的地址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6:02
对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6:24
它和51的sjmp指令一样
帝国(289933944) 10:56:08

(来自手机QQ: http://mobile.qq.com/v/ )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6:53
都只能访问自己周围上下的一段区域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7:05
这个区域就是“文字池”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7:35
故arm的立即数等都只能放在一个或多个池子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8:03
所以,arm的子程序周围必须有“文字池”
惡魔獵手(20829675) 10:58:06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8:17
即指针的存放位置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8:35
而mcu就不同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8:56

楼主:
再说这个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9:10
例如PA.0=1
惡魔獵手(20829675) 10:59:10
郁闷啊,我这一直看不到图片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9:20
看着很简单
惡魔獵手(20829675) 10:59:24
大叔说的MCU指的是5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9:34
但arm必须首先找到PA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9:44
现在是ARM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0:58:4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0:03
但是指令一次访问不了PA!!!!!!!!!
惡魔獵手(20829675) 11:00:31
大叔,PA是什么?图片我看不到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0:39
所以PA必须放在指令PA.0=1的附近4K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0:44
PORTA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0:49
GPIOA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1:40
用寄存器取出PA后在置0位为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2:14
故arm反汇编将是一个找死的想法~~~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2:42
51的指令里,你可以看见mov p0,#250
惡魔獵手(20829675) 11:03:0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3:18
但是arm 你连P0都找不到,还再找25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3:44
故arm 给你bin你都无法再改写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4:06
明白了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4:32
所以俺5年前就已放弃了反汇编arm之心~~~
惡魔獵手(20829675) 11:04:32
明白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4:50
因为理论上无法反汇编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5:32
mcu的“特殊寄存器”都包含在指令集中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5:46
而arm不是厂家
涛行**(578645627) 11:05:46

涛行**(578645627) 11:05:48
?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6:09
故它的指令集就没“特殊寄存器”的概念
涛行**(578645627) 11:06:30
ARM里都是访问地址的
涛行**(578645627) 11:06:39
没有“特殊寄存器”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6:41
因为arm是个卖核的二道板子
涛行**(578645627) 11:06:54
他都是宏定义了 地址
涛行**(578645627) 11:06:5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7:23
谁买了它的核后在定义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7:39
故arm指令集无特殊寄存器
惡魔獵手(20829675) 11:07:49
对,ARM公司只是提供架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07:59
所以反汇编起步就被封杀了
涛行**(578645627) 11:08:52
那实际上还是有人对别人的程序进行反汇编的哈
涛行**(578645627) 11:09:10
产品的保密性公司都做的很好啊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0:27
像M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0:41
nxp和nuvoton的一样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0:51
就是头文件不同
涛行**(578645627) 11:10:54
那啥不一样
涛行**(578645627) 11:10:5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0:56
如红杏
涛行**(578645627) 11:11:02
就是地址映射不一样?
涛行**(578645627) 11:11:03
是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1:07
俺做了2个红杏
天使在流泪(455124669) 11:11:08
现在的MO能否被别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1:18
编程手法完全一样
涛行**(578645627) 11:11:22
红杏是神马芯片啊
涛行**(578645627) 11:11:2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1:34
俺做的头文件
涛行**(578645627) 11:11:41

涛行**(578645627) 11:11:48
坛子有嘛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2:12
你们可以看见红杏是用结构,联合,位域即枚举构成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2:34
你搜索“红杏 hotpower”
涛行**(578645627) 11:12:41
大叔请教那个位域?
bear(305551532) 11:12:48
终于深刻明白ARM 反汇编的难度
涛行**(578645627) 11:12:49
以前结构体没见过那种形式
涛行**(578645627) 11:12:54
惭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2:54
这是最基本的
惡魔獵手(20829675) 11:13:03
TI的DSP头文件也是用位域、联合体,结构做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3:20
ti的俺也有红杏的
涛行**(578645627) 11:13:35
哦,那个位域就是定义了一个寄存器的各个位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3:39
比它的好用,在5402
天使在流泪(455124669) 11:13:42
对于MO,要抄板的人,**电路和芯片就够了,不用反汇编出来呀。
涛行**(578645627) 11:13:51
这样就可以直接位操作了吧
涛行**(578645627) 11:13:52
是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4:10
问题是克隆后如何办
技术部(2275097091) 11:14:11
对于MO,要抄板的人,**电路和芯片就够了,不用反汇编出来呀。
bear(305551532) 11:14:13
ARM 加密性原来这么好,呵呵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4:18
例如改写**
技术部(2275097091) 11:14:31
M0能**了
delin17(254540180) 11:14:35
ARM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4:41
不是arm的加密好,而是它的“文字池”
涛行**(578645627) 11:14:52
“文字池”???
bear(305551532) 11:15:09
文字池的存在,让反汇编难度加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5:13

弱水的鱼(929088541) 11:15:20
啥叫文字池?
涛行九天(18525046) 11:15:30
啊啊啊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5:30
任何硬件都要被**
技术部(2275097091) 11:15:43
怎么这样啊
技术部(2275097091) 11:15:46
一**
bear(305551532) 11:15:51
加密性就好,起码别人不会打你反汇编的主意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5:53
问题是**后你如何改写bin文件
技术部(2275097091) 11:16:00
这芯片意思就不大了 不知道**费高不高
涛行九天(18525046) 11:16:15
改啥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6:23
**很容易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6:38
改写难度不如你编写程序
日期:2011-10-15
技术部(2275097091) 11:16:50
改写啥
bear(305551532) 11:16:53
搞个真正的唯一ID 号,估计反汇编就很难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7:09
晕,拿到你敢直接用???
技术部(2275097091) 11:17:22
唯一ID号 人家反汇编后去掉你的这程序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7:47
现在讨论的是反汇编的问题
bear(305551532) 11:17:48
前提是你能够反汇编ARM 的BIN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8:02

技术部(2275097091) 11:18:28
就是不能用
技术部(2275097091) 11:18:30
呵呵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8:31
全部是db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8:45
指令全部是乱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9:06
因为理论上必须用虚拟机运行
bear(305551532) 11:19:20
stm32 还很安全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9:23
即你仿真后确定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9:34
它是M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19:39
也是arm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0:06
故给你bin你反出来asm都很难理解
弱水的鱼(929088541) 11:20:11
文字池=数据缓冲池

ARM数据定义伪操作其中之一LTOGR
LTOGR用于未声明一个数据缓冲池(也称文字池)的开始。
在使用伪指令LDR时,常常需要在适当的地方加入LTORG声明数据缓冲池,LDR加载的数据暂时放于数据缓冲池。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0:25

弱水的鱼(929088541) 11:20:3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1:17
51等mcu就很简单
bear(305551532) 11:21:29
相当于用51 的短跳转指令寻找操作数与操作码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2:2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2:36
准备升级到2.6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2:5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3:0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3:20
支持keil的头文件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3:2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3:36

弱水的鱼(929088541) 11:23:49
群里有没有正在学linux嵌入的,尖叫一声,以后碰到问题好一起讨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3:48
反汇编前需要转换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4:15
为什么要转换呢???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4:28
加快反汇编的速度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4:4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5:07
  符号代换规则:
一:系统定义文件
1.屏蔽*
2.注解?
3.头文件+
4.位寄存器地址!
5.直接寄存器地址&
6.跳转指令标号地址$
二:用户定义文件
1.屏蔽*
2.注解?
3.头文件+
4.位寄存器地址!
5.直接寄存器地址&
6.跳转指令标号地址$
7.立即数#
8.DPTR数据区@
9.分支地址%

楼主: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5:14

bear(305551532) 11:25:23
那个IDA 的软件可以反汇编ARM?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5:36
这就是俺建立的“数学模型”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5:47
应该可以吧
M051-阿站(158469819) 11:26:0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6:14
因为反汇编出来为汇编,看程序要死人的
M051-阿站(158469819) 11:26:18
用M051开发板的迷你仿真器,能下载NUC120不?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6:31
但51就不同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6:52
因为汇编助记符里有“特殊寄存器”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7:18

bear(305551532) 11:27:31
应该有人用汇编写ARM 的吧,他们看不会死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7:31

M051-阿站(158469819) 11:27:29
谁有用过哪个NUC120LD1BN 了,B版的

弱水的鱼(929088541) 11:28:01
用汇编写ARM,那工作量不小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8:05
新版本将Keil编译与disasm51的输出分离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8:3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8:57
这就是俺的指令集
弱水的鱼(929088541) 11:29:26
汇编指令,头痛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9:27
所以俺只要填进去,反汇编就结束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29:55
所以俺没反汇编,但是结果却是汇编的代码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0:1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0:25
加入了扫描分析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2:21
没有搞鬼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2:30
有2片数据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2:3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4:4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4:4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5:1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5:54
可以在反汇编中直接写标号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6:1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6:38
两片数据没跑过HotISP的分析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6:47
看看keil的编译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7:20
HotISP 利用“控制台回显技术”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7:34
就可以脱离Keil平台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7:47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7:5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8:06
有人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8:14
俺在自言自语???
惡魔獵手(20829675) 11:38:31
一直在啊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8:57
这种技术所有想借用Keil编译器的厂家都利用此技术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9:13
俺称为“绑架”
电子爱好者(1776778376) 11:39:4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39:56
这样HotISP就可以不启动keil就可以利用keil的a51编译器直接编译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0:12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0:35
在hotISP中也可以直接进入Keil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0:4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0:5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1:0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1:16
这个俺做的一个通用的工程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1:26
里面的A51不对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1:41:3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1:5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1:55
改过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2:1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2:31
哈哈,反汇编出来汉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2:44
$NOMOD51
$INCLUDE(C:\Keil\C51\ASM\REG52.INC)

ORG   0000H
RESET: LJMP  main;跳入主程序main
EXTI0: JB    086H,L0009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1:42:46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1:42:56
是这么个意思啊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11:42:58
明白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3:02
在keil里编译看看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3:17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3:23
没问题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3:35
看看他做鬼了没有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3:40
搜索";*"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4:01
;?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4:10
没有做鬼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4:18
是好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4:24
在看看数据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4:28
搜索db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4:4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4:59
DataBuffer1:
DB    001H,002H,004H,008H
D0740: DB    010H,020H,040H,080H
L0744: MOV   DPTR,#DataBuffer2
L0747: CLR   A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5:15
DataBuffer1:
DB    001H,002H,004H,008H
D0740: DB    010H,020H,040H,080H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5:34
这个是位域的区域
惡魔獵手(20829675) 11:46:01
怎么知道是位域的区域?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6:11
bit0 1<<0
bit1 1<<1
...
bit7 1<<7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6:45
C人都是这样写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6:58
L0744: MOV   DPTR,#DataBuffer2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7:19
对吧,a人习惯这个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7:47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7:59
他定义了一片数据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8:13
DataBuffer2:
DB    002H,009H,000H,000H,001H
D0838: DB    011H,001H,001H,00BH,000H,001H,00FH,004H
D0840: DB    001H,00DH,004H,001H,008H,000H,001H,00CH
D0848: DB    000H,001H,010H,000H,001H,00EH,000H,000H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8:36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8:44
明白了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8:54
***_数据分离DATA分析_***
@073C
@0833

hothot(176419557) 11:48:58

大叔慢点
日期:2011-10-1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9:07
双击
***_数据分离DATA分析_***
@073C
@0833

楼主: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9:14

惡魔獵手(20829675) 11:49:22
看不到图片,真是痛苦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9:34
填入你想写的标号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49:57
故这个程序的反汇编是100%
hothot(176419557) 11:50:13
大叔晚上给你一个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0:15
$0000 RESET
$0003 EXTI0
*000B TIMER0
*0013 EXTI1
*001B TIMER1
*0023 SINT
*002B TIMER2
@073C DataBuffer1
@0833 DataBuffer2
$06FD main
?0000 跳入主程序main
hothot(176419557) 11:50:20
帮我看看有没有搞鬼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0:25
现在就给
hothot(176419557) 11:50:31

hothot(176419557) 11:50:32

hothot(176419557) 11:50:3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0:36
俺喜欢现场**
hothot(176419557) 11:50:37
==
hothot(176419557) 11:50:4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0:43
刚才的tt就是
hothot(176419557) 11:50:48
HEX也可以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1:01
我可以转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1:08
你最好先转
hothot(176419557) 11:51:16
按赚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1:22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1:36
我这个转换马上就做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1:46
做好了就发布v2.63
hothot(176419557) 11:52:06
keil怎么生成BIN

hothot(176419557) 11:52:1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2:23
应该可以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2:27
忘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2:34
你给我hex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3:16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3:28
这些都很容易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3:48

探路者(77607167) 11:53:54
菜农
hothot(176419557) 11:53:57
大叔接啊
探路者(77607167) 11:54:06
这个是你的毒物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4:09
新唐这部分就是可以读出bin或hex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4:46
算是一件毒物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5:02
善意地劝解人们放弃51
探路者(77607167) 11:55:0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5:16
实际俺早放弃了
hothot(176419557) 11:55:23
用M0
探路者(77607167) 11:55:32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5:33
单位用那是没办法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5:38
不是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5:46
非51即可
探路者(77607167) 11:55:48
51容易被毒物 搞定?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6:24
20年来,51从没征服过disasm51
hothot(176419557) 11:56:33

探路者(77607167) 11:56:37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6:38
可以说俺没有失败过一次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7:53
因为disasm51的设计理念:“哪怕反汇编不出来一句也要再编译通过”
探路者(77607167) 11:58:0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1:58:28
故在设计时它就被定义为不会失败
探路者(77607167) 11:58:5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07:10
出去吃饭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07:26
下午把 hex bin转换做好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07:32
否则不方便
hothot(176419557) 12:07:45

下午出去一下
压力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2:01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2:10
先用hex2bin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2:21

先用hex2bin

没有搞鬼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3:03
但是有很多散转
***_系统扫描SYS0分析_***
***_系统定义SYS1分析_***
***_用户定义USER分析_***
***_数据分离DATA分析_***
$001B
$003B
$0235
$0267
$0318
$040D
$0478
$04AF
$05DE
$07E3
$0A0D
$0E0C
$10A2
@1195
@11B9
***_代码分离CODE分析_***
***_系统指令HELP帮助_***

楼主:
助_***

hothot(176419557)  12:14:14
可以看得出有哪些数据区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4:16
1b是中断
@
2个数据区
$001B        TIMER1

加入用户定义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5:36

用了外部中断0
tiemr1
***_系统扫描SYS0分析_***
***_系统定义SYS1分析_***
***_用户定义USER分析_***
***_数据分离DATA分析_***
$003B
$0235
$0267
$0318
$040D
$0478
$04AF
$05DE
$07E3
$0A0D
$0E0C
$10A2
@1195
@11B9
***_代码分离CODE分析_***
***_系统指令HELP帮助_***

hothot(176419557)  12:16:22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6:34
他太规矩了

双击它
$

加入一个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7:59

又分析一些
hothot(176419557)  12:18:28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18:51

keil编译都是对的

看看keil编译

这个是在hotisp里

打开工程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20:08

改名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21:10

可以看出他没有用EXIT0

屏蔽了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22:15

用*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23:51

        ORG   0000H
RESET:        LJMP  L11AE
S0003:        ANL   0B5H,#07FH
        MOV   A,0D1H
        JB    0E0H,L0017
        CLR   A
        MOV   0B5H,A
        MOV   0D2H,#003H
        MOV   0D3H,#0CFH
        MOV   0D1H,#063H
L0017:        SETB  0AEH
        SETB  C
        RET

可以看出他将其作为子程序了
哈哈~~~
TIMER1:        MOV   024H,TL1
        JB    020H,L0022
        NOP
L0022:        XRL   P1,#080H
        RETI

这个肯定对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25:17
;Disasm51 Version 5.03 Copyright (c) 2011,2018 HotPower@126.com
;Binfile_name  :[C:\hotisp\disasm51\as11.bin]
;Binfile_length:[65284...FF04H]

$NOMOD51
$INCLUDE(C:\Keil\C51\ASM\REG52.INC)

        ORG   0000H
RESET:        LJMP  L11AE
S0003:        ANL   0B5H,#07FH
        MOV   A,0D1H
        JB    0E0H,L0017
        CLR   A
        MOV   0B5H,A
        MOV   0D2H,#003H
        MOV   0D3H,#0CFH
        MOV   0D1H,#063H
L0017:        SETB  0AEH
        SETB  C
        RET
TIMER1:        MOV   024H,TL1
        JB    020H,L0022
        NOP
L0022:        XRL   P1,#080H
        RETI
S0026:        ANL   PCON,#0BFH
        MOV   SCON,#040H
        CLR   A
        MOV   0BAH,A
        MOV   0BDH,A
        MOV   0BFH,#002H
        MOV   0BEH,#0F0H
        ORL   0BDH,#003H
        RET
L003B:        LJMP  L0C3E
L003E:        PUSH  PSW
        MOV   C,RXD
        CPL   C
        MOV   RXD,C
        ANL   0D1H,#07FH
        MOV   0A7H,#000H
        SETB  02AH
        SETB  02FH
        POP   PSW
        RETI
吃饭去~~~
hothot(176419557)  12:26:35
完蛋了
大叔还**不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28:33

这个程序估计是keil c51做的
hothot(176419557)  12:29:09
怎么说

HAPPY☆TIME(368502795)  12:29:44
变量就8个字节啊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29:47
吃饭去

网友A:
无法理解的东西

楼主:
你给的出错
不错
俺继续研究几天
hothot(176419557)  12:30:2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30:22
不错不能再玩这个了
hothot(176419557)  12:32:29
大叔先去吃饭吧
俺决定把**处子之身献给你
哈哈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38:21
哈哈
(来自手机QQ: http://mobile.qq.com/v/ )
出来吃饭
uniquehope(422765846)  12:38:39

帝国(289933944)  12:39:20
雁塔菜农是何来头
(来自手机QQ: http://mobile.qq.com/v/ )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39:53
种菜的农民
帝国(289933944)  12:40:32
哪里人士啊多大年纪
lwslws201<lwslws201@qq.com>  12:40:3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0:40
过三天网上在线反汇编
帝国(289933944)  12:41:2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1:40
雁塔人士,年方52
帝国(289933944)  12:41:52
我是m0的初学者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2:00
50+2
帝国(289933944)  12:42:21
大师啊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2:25
不是年方28为16岁
[ARM]小浩(847527633)  12:42:49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2:54
不是大师,是菜鸟
帝国(289933944)  12:43:02
终于找到你了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43:06
这也叫菜鸟
至少叫大鸟
帝国(289933944)  12:43:21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43:34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4:06
这是俺的导航网站http://www.hotpage.net.cn/
帝国(289933944)  12:44:17
菜农谦虚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44:34
必须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4:37
你可以到助学园地申报开发板
帝国(289933944)  12:44:52
专职m0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5:01
不
帝国(289933944)  12:45:21
必须的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45:27
菜农啥都会
就是不会吹牛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5:52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om/iclist-78-1.html
这是助学园地
这些天被9g忽悠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6:54
反汇编不能自拔
帝国(289933944)  12:46:59
菜农和新唐有关系吗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7:01
不过也好
帝国(289933944)  12:47:09
难道是台湾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7:17
和新唐合作
大雁塔在何处?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8:31
可以在这里申报https://bbs.21ic.com/icview-251178-1-1.html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48:31
陕西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49:01
西安大雁塔村民
远离大雁塔2个250米的距离
帝国(289933944)  12:49:47
我们都。是北方人
hothot(176419557)  12:50:21
顶会搞近乎
哈哈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50:30
是啊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0:30
俺是在西安的浙江人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50:41
果然是帝国人
电子white_cai(772880135)  12:50:49

hothot(176419557)  12:50:53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1:00
哈哈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51:19
大叔,我们都是一群人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1:39
俺是火星人
脑桨颜色不同
小波(51509034)  12:52:06
大叔是沈阳的吧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2:13
俺是红色的脑桨
不是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52:46

俺是绿色的
果然是不一样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3:23
实际最近俺做51反汇编是为51送别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54:06
哦哦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4:30
20年前不想放出来是有革命道理的
实际**行业一直想得到它
hothot(176419557)  12:55:55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6:00
他们将芯片**后,就需要disasm51
故一直要买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7:02
但俺为了大家的安全一直不卖
但现在共享
lwslws201<lwslws201@qq.com>  12:57:51
好啊 给我讲解下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7:52
因为51资源太少,架构不好
俺2000年就彻底放弃了51的设计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2:59:40
**阵营现在几乎所有的51都可以**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2:59:59
他们出什么价?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3:08:17
现在**很便宜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3:08:40
哦哦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13:12:00
所以现在应该研究阻止反汇编
芯片的**是阻止不了的
愛新覺羅 權(564451696)  13:13:13
哦哦
好难啊
幸福开根号(598505153)  13:20:02
现在共享??在什么地方下载。。

网友B:
晕,没正式讲呀。哈哈,新版本的hotisp将更加暴力!
远离51,避免disasm51带给大家的伤害!

网友C:
呵呵~~~

俺没晕,期待菜农正式讲解爆力课~~~ :P

网友B:
hothot这个不难,后来有位网友用“天下无賊论”来对付俺,开始被兜的死机了,因为它乱跳,把程序搞晕了。
哈哈,已经解决。
disasm51毕竟是DOS时代的产物,那时是以节约为前提的设计。
不过它的设计理念20年后也不落伍。

网友D:
ARM照样也可以反汇编,任何指令操作数的地址通过该指令操作数的编码信息都能分析到,文字池也差不多相当于51的针对PC的查表指令而已,只不过是更复杂些,我在编51程序时就喜欢大量使用针对PC的查表指令。

网友D:
在51中,合理使用查表和散转指令也可做到只用静态反汇编无法完全反汇编的效果

网友D:
ARM只是研究它指令编码的人很少,可能精通ARM汇编的人都很少,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去学汇编,等70后都退位后估计连51汇编能看懂的人都很少,所以呀菜农前辈应该研究研究反编译为C的软件,对年轻人帮助才大。

网友E:
AVR的这个也能反汇编吗?看来51成透明的了。大叔太强了。顶一个!

网友B:
51现在没办法藏匿了。

网友B:
下面是HotISP V2.65B
腾讯微群(入群密码:250):
http://t.qq.com/download.php?fkey=/7b99e7fa-46b7-4842-8998-ffad25ff7076&qid=78184763&ftype=2

新浪微群(入群密码:250):
http://q.weibo.com/316539/file/13960456

需要PK的拿BIN或HEX转成汇编的A51文件~~~

disasm51是俺20年前的构思,俺认为还不落伍。
若俺被PK了,俺会改进算法继续PPKK~~~

HotISP内嵌的超级反汇编disasm51.exe(V5.08)是一个控制台程序。
它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被任何采用控制台回显技术的软件调用。

例如:
disasm51.exe a51demo
disasm51.exe a51demo.bin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a51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asm

网友F(2014-01-02):
在哪里才能下载到 大侠的 这个 软件啊,求, chioooo@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