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推荐个DC-DC升压IC的方案

楼主(2011-10-15):
要求:锂电池供电,输出6V或7.2V,电流最大50mA。请高手帮推荐个方案,谢谢!

楼主:
34063虽好,但外围的电感和电容比较大,如果能用小的电感或电容实现就好了。
34063我常用,但大都是用在降压方面。

网友A:
50mA 的升压IC太多了,自己去搜索,然后随便选个即可

网友B:
34063开关频率低,导致电感、电容要求参数大。另外,因为是三极管开关,压降在应用中比MOS管大,效率较低。
其他的芯片没仔细了解规格。

网友C:
这样的产品比较多吧,TOREX有XC9104,XC9111等,你可以问我:13510846986。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在选定方案中。会有机会与各位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