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 Device管脚使用推荐

楼主(2011-10-15):
最近由于被飓风二代管脚供电分配影响,给VCCA供了1.2v电,导致板子不工作,很痛心,这里给大家看看我翻译的资料笔记。

  VCCINT   内部逻辑阵列供电_____连接1.2v
  VCCIO[1..8]   8个iobank的供电,也给所有的JTAG等配置管脚供电_____Connect these pin to 1.2 V, 1.5 V, 1.8 V, 2.5 V, 3.0 V, or 3.3 V supplies即可,如果需要,可以进行去耦。
   VREFB[1..8]N[0..2] Note 2  给每个iobank的输入参考电压,可以配置为普通io_____如果VREF pins未被使用 , the designer 应该将他们连接到对应的VCCIO
或者GND,不过此16个管脚做io的时候,由于其电容大,所以频率小。
  VCCA[1..4] Note 3   给pll的模拟电源_____ 连接到2.5v。
  VCCD_PLL[1..4] Note 3 给pll的数字电源_____ 连接1.2v,可以去耦下。

楼主:
RUP[1..4]  _____If the RUP pin is not used, this pin can function as a regular I/O pin.When the device as an I/O,O,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in be connected to VCCIO or GND.
  RDN[1..4]_____When the device does not use this dedicated input for the external precision resistor or as an I/O,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in be connected to GND.
  NC_____不能做任何连接。

楼主:
以下是JTAG的连接推荐:
  DCLK  专用时钟配置引脚_____DCLK should not be left floating。
  DATA0  串行配置的数据输入_____如果处在AS模式, 你应该连接25Ω电阻在距离配置端口最远的位置。
  MSEL[0..3]   配置方式选择_____不用的时候接地,他们连接到VCCA or GND(看来得接2.5v了。。。。),另外,If only JTAG  configuration is used, then connect these pins to GND.(JTAG时全接地吗?好奇怪)。
  nCE_____当它为低得时候设备才会工作。In single device configuration, nCE is tied directly to GND.If you are combining JTAG and AS configuration schemes, then the nCE should be tied to GND through a 10-K Ω resistor.
  nCONFIG 配置控制口 _____使用 PS configuration的时候,connect this pin through a 10-KΩ resistor to VCCA(也就是2.5v咯)。
  CONF_DONE配置状态pin _____CONF_DONE should be pulled high by an external 10-KΩ pull-up resistor.
   nSTATUS配置状态pin _____nSTATUS should be pulled high by an external 10-KΩ pull-up resistor.
  TCK专用JTAG输入pin _____Connect this pin to a 1-KΩ resistor to GND.
  TMS专用JTAG输入pin _____配置电压是2.5或者3.3v时,通过10-KΩ 电阻连接到2.5v上去。
  TDI专用JTAG输入pin _____配置电压是2.5或者3.3v时,通过10-KΩ 电阻连接到2.5v上去。
  TDOJTAG输出pin _____不用的时候,可以悬空。

楼主:
以下是时钟配置:
  CLK[0,2,4,6,9,11,13,15], DIFFCLK_[0..7]p 全局时钟_____还能用在正极输入,不用的记得接地哟。
  CLK[1,3,5,7,8,10,12,14], DIFFCLK_[0..7]n全局时钟_____还能用在负极输入。
  PLL[1..4]_CLKOUTp Note 3 _____ Optional positive terminal for external clock outputs from PLL [1..4]. Thesepins can be assigned to single-ended or differential I/O standards if it is being fed by a PLL output.
  PLL[1..4]_CLKOUTn Note 3_____ Optional negative terminal for external clock outputs from PLL[1..4]. These  pins can be assigned to single-ended or differential I/O standards if it is being  fed by a PLL output.

楼主:
两用配置脚:
  nCEO_____this pin通过10-KΩ连接到vccio。
  FLASH_nCE, nCSO _____此管脚为FLASH_nCE 当在AP模式下, AS模式下得时候为nCSO。
  DATA1, ASDO_____ 在as模式下得时候functions as  ASDO
CRC_ERROR_____如果不用再循环纠错中,可用作io啊。
DEV_OE_____看你用不用
INIT_DONE __通过10k电阻连接到对应的VCCIO上面。我的IO有2.5v的,有3.3v的,对应是3.3v的。

唉呀妈呀,累死我了,先写这么多了,奶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