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中,单独删除一条两焊盘间飞线,怎么做?

楼主(2011-10-15):
(无正文)

网友A:
删除焊盘网络

网友B:
此时飞线是不能删的,可以隐藏它,或者在原理图不连那两点就OK了.

网友C:
晕,正规做法当然是先要在原理图里修改再导入PCB,你走偏路这对以后的文档资料管理没好处

网友D:
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删掉,最多隐藏掉。
你用AD6的话,飞线没有显示的价值。
还是改原理图吧。

网友E:
可以删掉,双击需要更改的焊盘,弹出Pad属性对话框,将其中Property 框内的Net改为No Net,即可。
也可在从原理图导入到PCB库时,把不需要相连的焊盘不勾选,以使其不导入到PCB中。

网友F:
最好在原理图修改,然后更新。如果没有原理图那只能修改网络了。如果板子多了管理很麻烦。就像我们公司,把人给累死。

网友G:
试着PCB里修改该引脚的电气属性 改为NO NET  该焊盘就没有飞线了

网友H:
8楼的方法可行

楼主:
电源芯片多余管脚跟电源脚或地脚连接时,在原理图上没法改
只能在PCB或PCB库中该焊盘属性

我是想试试不改焊盘属性,直接删除飞线,可不可以

做不到就只好改焊盘属性

谢谢给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