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在BOOST电路中驱动MOS管时DS两端测得的尖峰。

楼主(2011-10-15):
在主电路DS端测得的波形出现尖峰。如何消除?

楼主:
图中右上角那个稳压管跟电容并联,主电路L的参数为1MH,C为每个330UF,当驱动输出加在主电路的GS端时,测得DS端的波形出现尖峰。

楼主:
驱动芯片为TC4420,芯片的前级光耦隔离可忽略,只考虑后级输出。

楼主:
我把R82换成一个30欧姆,0.5W的功率电阻后芯片不再烧毁了。现在就差输出整形了,麻烦各位大侠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A:
为什么要装0.47u的电容在中间呢?

楼主:
图是飞思卡尔那边提供的,没问题

网友A:
你输出二极管用什么?

网友B:
增加电容不行,因为电压变化的速度太快,电容吸收不了,建议DS两端增加一个瞬态抑制二级管

网友B:
尖峰是电感瞬间释放的能量

网友A:
D1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
D1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C:
10楼问你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楼主:
1N40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1N4007

网友A:
1n4007不行啊,要用肖特基二极管!导通速度太慢了,肯定有尖峰
14# yugan911

楼主:
这是在主电路输入2.4伏的时候 在DS端测得的电压

楼主:
占空比是百分20

楼主:
PWM的频率是3K

网友A:
我说你的二极管导通时间太慢了,没听懂?换个肖特基的
18# yugan911

楼主:
19# omi_liang   D1是续流二极管,你做过这个电路没有啊

网友C:
19# omi_liang   D1是续流二极管,你做过这个电路没有啊
引用 楼主:

说了半天,楼主都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菜鸟了。

网友A:
你敢换个二极管么?肖特基的二极管,开通速度快,不然二极管的开通速度慢的话,电感会产生很大的电压来维持电流的!1n4007开通速度太慢了
20# yugan9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失敬失敬 一个太阳的 我承认自己菜鸟

楼主:
23# omi_liang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