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烟再起!急!(诚心请教用定时器计算外部脉冲的周期)

楼主(2011-10-15):
/* 想用外部中断0接收外部的脉冲信号?
通过定时器1的计时计算每个脉冲的周期
  思路:  初始化--T0计数---T0第一次计满进入中断时T1开始计时---T0进入中断6次后T0停止计时--计算每个脉冲的周期
  遇到的问题:不显示数,如果现实则每次显示的数不一样,但是每次的示数应该是一样的
   希望各位高人指教新人,不胜感激!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int num,cou;
  uchar bai,shi,g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x);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num=num/10;//每个脉冲的时间
   bai=num/100;
      shi=(num-bai*100)/10;
   ge=num%10;
   display(bai,shi,ge);
     }

}
void init()   //初始化
{      TMOD=0x2e;//定时器0设为自动重装计数方式,T1为自动重装计数器
       TH0=256-106;
       TL0=256-106;
    TH1=256-206;
       TL1=256-206;

       EA=1;
       ET0=1;
    ET1=1;
    IT0=1;
       EX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计数器计脉冲的个数
{         cou++;
    if(cou==1)
       TR1=1;
    if(cou>5)
       TR1=0;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T1中断
{      num++;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数码管显示三位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
void delay(uint x) //简单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网友A:
怎么不一样,比如相差1?相差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