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RyanHsiung学习第六贴, PDMA小试,用PDMA接收串口数据!!

楼主(2011-10-15):
DMA这个功能在高速处理大量数据,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必须玩的!
声明:
   //本文为抄袭Swallow_0322之作  https://bbs.21ic.com/icview-235493-1-1.html,:HOT大叔NUC120助学板第十一贴----SPI(PDMA方式)
   这里谢谢Swallow_0322 网友的例程,

盗版之处:
   1、简化了一些操作,去掉了DMA1通道只留了DMA0
   2、将其变更为UART串口事件驱动
   3、DMA操作完成后,返回刚接收到的数据
DMA使用注意:
   1 、要注意 使能相应外设 PDMA  功能 (DrvUART_EnablePDMA(UART_PORT0);)
缺点:
   1、若是有PING-PONG操作最好,可以不间断的使用DMA
void PDMA0_Configuration (void)
{
        STR_PDMA_T sPDMA;
        uint32_t UARTPort;

        DrvPDMA_Init();                                                                                // 初始化PDMA(PDMA 控制器时钟使能控制)
        UARTPort = UART0_BASE;                                                           //
        DrvPDMA_SetCHForAPBDevice(eDRVPDMA_CHANNEL_0, eDRVPDMA_UART0, eDRVPDMA_READ_APB);// APB设备选择 PDMA 通道 SPI选择PDMA通道0 读操作
        //DrvPDMA_SetCHForAPBDevice(eDRVPDMA_CHANNEL_1,eDRVPDMA_UART1,eDRVPDMA_WRITE_APB);
        sPDMA.sSrcCtrl.u32Addr = UARTPort;                                         // 选择DMA 操作的源地址
        sPDMA.sDestCtrl.u32Addr = (uint32_t)DestArray;                 // 选择DMA 操作目标地址
        sPDMA.u8TransWidth =         eDRVPDMA_WIDTH_8BITS;                 // 传输宽度
        sPDMA.u8Mode = eDRVPDMA_MODE_APB2MEM;                                 // 操作模式: IP到存储器模式 (APB-to-Memory)
        sPDMA.sSrcCtrl.eAddrDirection = eDRVPDMA_DIRECTION_FIXED;                         // 传输地址固定
        sPDMA.sDestCtrl.eAddrDirection = eDRVPDMA_DIRECTION_INCREMENTED;        // 传输地址 持续增加
        sPDMA.i32ByteCnt = 10;                                                         // 字节数
        DrvPDMA_Open(eDRVPDMA_CHANNEL_0, &sPDMA);                        // 配置 并打开PDMA1
        DrvPDMA_EnableInt(eDRVPDMA_CHANNEL_0, eDRVPDMA_BLKD);                                // 使能PDMA通道0中断 中断源为:eDRVPDMA_BLKD(PDMA Transfer Done 中断使能)

        DrvPDMA_InstallCallBack(eDRVPDMA_CHANNEL_0, eDRVPDMA_BLKD, (PFN_DRVPDMA_CALLBACK) PDMA0_Callback );         // PDMA 通道0 安装中断回调函数
        DrvUART_EnablePDMA(UART_PORT0);                                                // 使能相应外设 PDMA  功能
        DrvPDMA_CHEnableTransfer(eDRVPDMA_CHANNEL_0);                 // 使能PDMA通道0         csr.trig_en位置1 ,传输完成后自动清0
}

DMA接收完成后,返回相应数据,并从新打开DMA
void PDMA0_Callback(void)
{
        printf("当次:%x、%x、%x、%x、%x、%x、%x、%x、%x、%x\n",DestArray[0],DestArray[1],DestArray[2]\
        ,DestArray[3],DestArray[4],DestArray[5],DestArray[6],DestArray[7],DestArray[8],DestArray[9] );

        DrvPDMA_CHEnableTransfer(eDRVPDMA_CHANNEL_0);        //使能PDMA通道0        从新开始接收
}

网友A:
网页上的代码看起来真不舒服!
  不过写得很简洁明了,一看明白了DMA人操作 不错的例程!

网友B:
学习了,俺只做了spi的pdma,uart的更实用。
谢谢!

楼主:
5# hotpower 不敢 :lol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学习就要如此“反汇编”,要看透原作者的意图,将其精华为己用才是真。

网友C(2012-12-25):
请问你上面那个调试的窗口(就是那个写着接收设置 发送缓冲区的那个)哪里有这个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