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大侠们啊 急

楼主(2011-10-15):
小弟做了个flash存储的东西 用的是DSP2812 flash用的是三星的K9F2G08UXA 256M乘8bit的 通过2812的外部接口xintf与flash连接的如图
问题主要是flash的片选信号
我看了flash的手册的时序图a是这样的
图中的CE是时序线的带隐形的方块应该是电平无所谓吧?(小弟一直是这么理解的) 也就是说这5个Address的cycle可以分别写入flash的寄存器吧?但flash手册中的另一个时序图b如下

这里的片选CE一直为低电平 到底应该参照哪个呀?若图参照图b的话 我想我的原理图就不对了
问题:时序图中的阴影到底代表什么?这个flash的address的5个cycle写时ce用一值置低电平吗?还是每个cycle置一次分别写5次地址就成呢?我的原理图是否正确?

网友A:
对于存储器的读时序, 两个图都能完成读数据.
cpu 通常是下面一张图常见.
时序图上的阴影部分: 通常可以理解为无效区域. 输出信号(如上图 CLE, CE, ALE)可以看作是无效信号,输入信号是不确定状态或者高阻状态. 总之是不需要去关心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阴影部分和我理解的一样 主要现在的问题是在向flash写这5个地址时选片信号CE是一直置低还是写一个地址置一次总共置低5次呀?因为我的flash的片选信号CE是连在DSP的xintf的xzcs2上的xintf的读写时序是只有在向xintf读写时xzcs2才置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试了试2个读写flash的函数(自己写的试了试)没问题 但就是擦写flash不知为什么擦写不了 着急啊 不知大侠用过没用过此flash
就是读flash状态老是FF 为什么呀?

网友A:
Program Time    200~700 µs   有没有满足足够编程擦除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焊了快flash 读写擦都成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