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1-10-15):
希望能用通俗易懂而简练的语言回答!!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A:
信号发射器是手电筒,示波器就是你的眼睛.
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打着手电筒来寻找物体

网友:
信号发生器产生一系列信号,示波器显示输入信号波形。

网友B:
示波器用来检测各个器件的输出或者输入的电压、波形、频率、占空比等是否正常,很好用的东西啊。搞大型研发的没有示波器再会计算都没有,出问题了没示波器光靠电压表根本找不出在哪里。
信号发生器则是根据你设计电路的需要,调制出你需要的信号来检测你设计的电路能否工作,信号包括:电压振幅、频率、何种波形、占空比等等。

网友C:
哈哈,很多领域示波器都不是主要仪器的,只是作为初学,不管什么领域,这个都是一个最直观的仪器,要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先买示波器,肯定不会浪费

网友D:
其实示波器也能产生一定频率的方波(好像还可以是其他波形),平时校正就用的那个端口

网友E:
示波器是菜单
信号发生器是厨师

网友F:
。。

信号发生器是提供特定要求的信号(波形)给你用,

示波器,是监控(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