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遥控调光吊灯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11-10-15):
各位大虾,小弟新手,请教无线遥控调光吊灯电路设计;有谁做过,能不能给点思路我?电路分哪些模块,用到什么知识,无线遥控那种方式实现实际效果好?小弟在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建议你考虑红外线。思路吗,小单片机软件解码红外遥控,遥控器可以山寨一个。

网友B:
红外的比较经济~ 或者也可以用射频~

网友A:
红外的比较经济~ 或者也可以用射频~
引用 网友B:

射频的技术门槛、成本都比红外高,最重要的是楼主的应用不需要穿墙,这才是关键。

网友C:
你的情况红外最适合,如果要无线控制的设备多就用zigbee,如果你家是复式并很大就用433都可以成本高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