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发射电路功率变小了。

楼主(2011-10-15):
原ASK发射电路的功率为10DBM,现在改了一下电路板的形状和元件位置,实际测试后接收机的遥控距离为50M(10DBM时为100多米)。发射器的信号发射幅度从频谱上看少了一格。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ASK  (42.45 KB )

网友A:
PCB 天线阻抗没匹配好吧

网友B:
分布参数的影响,L2尤为重要。

楼主:
电路板上部的一段长方形铜皮就是电路图中的L2。受结构和各元件布局的影响,这段长方形的铜皮现在改不了。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实现输出10DBM的信号。请春阳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