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炸掉的问题

楼主:
有一款反激式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开关管为13003,驱动方式是用工作于PWM的IC进行射极驱动,恒压恒流调整电路由恒压恒流控制器、光耦组成。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生产过程中有开关管13003炸掉(驱动IC也跟着被炸掉)的现象,不良率有约2%。有的是在性能测试时刚一上电就炸机,有的是在性能测试时在带载的过程中炸机,也有的是在老化过程中炸机。
       目前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开关管C极与E极之间的电压波形,测得开关管在关断时的电压峰峰值为450VDC,有效值为320VDC,而规格书上的Vceo(sus)为400VDC,请问这是否说明了开关管的实际工作电压值超出了它的额定值,从而引起了炸机的现象?
        请问朋友们,还可以从哪几方面入手来分析这种炸机的原因呢?

楼主(2011-10-16):
我测试了一下开关管的工作电流波形,如图所示,波形为非线性,是否说明了变压器已饱和了,从而导致了开关管炸掉。

网友A:
从波形上看,变压器铁心并未饱和。
饱和的特征是电流曲线向上翘。

网友A:
现在电流曲线虽叠加了衰减振荡波形,但总体上看是倾斜直线,说明变压器铁心没有饱和。

如果电流曲线如上图,末段向上翘,说明变压器铁心已进入饱和。

楼主:
这种炸机现象大多都是在刚上电时出现的

楼主:
开关管是大多是在刚上电时就炸掉了,如果像3楼、4楼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变压器铁芯没有进入饱和状态,那就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测试了一下电路工作在空载的情况下的开关管电流波形及C、E极之间的电压波形,如图所示,那这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2013-04-28):
一般以峰峰值来计算元件的选择比较稳妥吧

网友C:
有可能是变压器次级耦合到初级,叠加到开关管上导致开关炸裂吧,在变压器初级加个削峰电路试试。